急求用启动盘做系统进度条走到百分之六十几就跳出框停止?

楼主(2015-11-28):
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硬盘有坏道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
光盘  光驱  硬盘  U盘   内存  主板  以此书序排除

网友A:
硬盘有坏道好修复吗

网友:
看报错啊,有时候是内存或者引导本身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有坏道好修复吗

硬盘有坏道就不要装了,有些硬盘扫描前面没问题,后面有问题,也会出现此问题,硬盘无问题的话我一般格盘重新分区就好了

网友:
扫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分到其他盘看看

网友:
硬盘坏道或者U盘系统坏了。

网友:
先扫下硬盘看有没有坏道吧

网友:
拍个图片看看先啊   你这样说大家也只是说说了

网友:
用启动盘怎么检测硬盘啊?然后按双击F4键好象是吧,谢谢!请求教

网友:
扫下硬盘或者借别人的U盘试试

网友:
你的系统镜像完整吗 最好用GHOST检测一下你的镜像是否完整

网友:
换硬盘,,换系统,换内存,,换CPU,,最后不行换南桥!!

网友:
你有没有换个硬盘看下呢?

网友:
U盘资料本来就有问题  要不就是硬盘  内存  桥

网友:
可能是你的ghost文件有问题吧,或者是ghost的版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