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上机一直重启

楼主(2015-11-28):
有哪位大神知道内存老是上机后一直重启是哪里的问题,平常颗粒坏的都能检测出来换颗粒就可以了,唯独重启无从下手,求大神指导!!!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

网友A:
遇到系统坏,重启的

网友B:
换内存,不行,刷BIOS,再不行,干桥。

网友:
重新刷写SPD!!

网友:
内存 程序

网友:
大神。我说的是内存,不是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系统坏,重启的

不是系统,我是要维修内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内存,不行,刷BIOS,再不行,干桥。

我说的是内存。我是要维修内存的,不是修主板

网友:
刷了也是不行

网友:
SPD刷过了,不行

网友:
SPD也刷过了,芯片也看过,无虚焊,可就是一直重启

网友:
把内存芯片加焊一下

网友:
刷BIOS,再不行,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内存。我是要维修内存的,不是修主板

刷过spd,加焊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