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进系统一分钏掉电

楼主(2015-11-28):
恩摸铜管CPU很热,出风不是很热,直接换铜管后,CPU不、热了,可还是一样的进系统一会就掉电了,后发现在BIOS下就不会掉电,进PE和进系统就掉,那就不是温度问题了,后刷EC BIOS解决了,亮机一小时都没问题,温度也不高,不过不能跑LU大师,一开三秒CPU就上到80度以上报警,关了立马掉到40度,恩我把LU大师缺掉了,小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网友:
这个掉电刷BIOS 可以解决,在掉就是散热片故障了。散热片也是很爱坏,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或者温控的原因吧

网友:
刷个BIOS不行 把CPU供电芯片换了

网友:
谁有解决这个问题的BIOS程序?

网友:
可能是滤波不良

网友:
做好散热 如果还是这样的情况 看一下CPU滤波以及更换CPU呢

网友:
跑路大师3秒就那么高,这机器还是不稳定啊,散热要做好

网友:
去掉温控 保证好用

网友:
如果是独显,迟早返修显卡

网友:
不是LU大师问题吗晕现在也没返修啊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铜管了

网友:
换个散热器撒

网友:
换过CPU没?

网友:
楼主我这一台e40  i3独显板  用一个小时左右掉电 能否把你刷的那个bios分享下,,

网友:
刷个桥bios,有修过30分钟掉的

网友:
显卡的概率大吧

网友(2016-01-08):
保护掉电了吧

网友:
这个机器是通病吧,开机风扇狂转,还有1分钟掉电都是BIOs的问题,我碰到过几个

网友:
E40铜管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