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55 死活不出CPU电压。求大神喵一下95835芯片

楼主(2015-11-28):
  95835芯片已经换了三个了,    供电脚都正常。    听友人说换个65的桥。  效果还是一样。   开机电压0.12   马上掉电重启。   BIOS已经刷了  EC已经发出开启电压3.3V

网友:
CPU 330电容全部换了

网友A:
估计肯定是又电路的地方没有查出来吧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芯片条件满足的话,那么肯定还有其它地方有问题,搞维修不能定向思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肯定是又电路的地方没有查出来吧

其他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2018-06-14):
DRAMPWROK  25m  PROCPWRGD  这几个信号正常不 亲    这些是发出SVID 信号的 必要条件

网友:
看看CPU有没有发出SVID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