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问题

楼主(2015-11-28):
为什么用数字万用表测主板4pin12v有时短路有时不短路,电容放电还是如此?这是什么原因呢?哪位高手解答!

网友:
放电后就不应当的,,,,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档位?两支笔表碰一起有没有反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档位?两支笔表碰一起有没有反映?

我用的蜂鸣档测的对地阻值,表笔肯定没碰到一起。是不是电容放电没有对,我就是把附近的电容一个一个的短接,会不会场管也需要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档位?两支笔表碰一起有没有反映?

两支表笔碰一起显002这个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档位?两支笔表碰一起有没有反映?

说起来真是奇怪!就算是有电,但是我主板都放了很长一段时间,应该电早已放完。每隔个1、2个月去测就会短路

网友:
不懂哦。我都是台式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起来真是奇怪!就算是有电,但是我主板都放了很长一段时间,应该电早已放完。每隔个1、2个月去测就会短 ...

用表笔测电容两端有没有变化值在跳。一般会有几百欧

网友:
12V跟地肯定不同,12V跟12V肯定通

网友:
测量对地阻值建议用二极管档数值会比较准确。

网友:
cpu供电15——50左右地值正常地

网友:
一般是二极管挡的  红表笔接地  测量

网友:
测量方法不对

网友:
测量的方法不对,或者板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你先将你表笔短接看看正常不

网友:
电容充方电那一瞬间。

网友:
红笔接地,还要断电

网友:
这应该是微短,,,不完全短路所以出现你那样的现象!!

网友:
不可能吧?是不是你万用表没电了

风神一笑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