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5-11-28):
这个本子本来是不通电,后测得充电芯片引起的。维修后测试过程中又,充电芯片又烧了,并引起了显存芯片烧坏。我想到论坛那么多独显改集显的例子,但是我把显存和显卡芯片取下来完了都还是不显。有没有哪位大神改过,求指教。

网友:
这是机子图纸,希望有大神帮我分析

LENOVO Y400 QIQY5-LA-8691P.pdf

网友A:
说明这机器 不能独显改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这机器 不能独显改集显

不会吧,双显卡的,之前我还关了独显,单用过集显

网友:
可能要对照图纸把集显没装的元件装上

网友B:
估计桥都挂了,集显的条件查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桥都挂了,集显的条件查了么?

桥没有挂,可以正常开关机。只是不能显示

网友:
拆掉独显还不能用的话,就要补上点东西了,大工程

网友:
代码过了没?

网友:
估计  不止  显卡 坏吧

网友:
正常开关机了

网友:
可以开机屏不显,不代表桥就一定是好的。

网友:
有些机子要改电路的,不是单纯的拆个显卡就可以亮机的!

网友:
这个机子比较难,我也改不了的

网友C:
为什么要去掉呢  在BIOS关就可以了      不只是独显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去掉呢  在BIOS关就可以了      不只是独显坏

机器都不显示 怎么进BIOS  跪求大神指教

网友:
这个机器集显输出的件都没有上  改集显工程有点大

网友:
没修过这种板子,不知道怎么改,你最好找个一样的集显板子的看下对比

网友:
难度有点大..啊.

网友:
1.5vs 场馆 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