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K

楼主(2015-11-28):
不开机  加焊桥可以开机 用几天还是不开机 需要换桥吗

网友:
必须换桥,不要犹豫。

网友:
不开机时检查桥的触发条件,如果条件满足,那就换桥了

网友:
需要查一下条件再换桥最好了!

网友:
ASUS 排阻坏的多呀,多看看吧。

网友:
建议换 换了不返修 你也可以重植一下试试

网友:
用风枪对准芯片吹 用于判断 区别开是加焊芯片后能开机还是加焊芯片的时候使周边元件预热导致此情况

网友:
是不触发吗?先查个条件,都满足在换

网友:
待机条件如果都正常的话就换桥呗。

网友:
这维修思路可以 我们这些没有系统学习过的受教了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可以查查开机条件

网友:
条件不允许的话,重植下,做好散热,然后拼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