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不出CPU供电,求大神看看!!!!!!!

楼主(2015-11-28):
一台三星R467 之前是进系统掉电, 改过CPU后面的电容 , 放着考机,不知道什么时候   自己又熄了  !!!!!

开机电流到0.39    测得CPU 供电没出来  查 CPU 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26脚VIN5有 5V
34脚VR_ON 有3.3V
38脚有3V
36脚 有5V
40脚 有5V
2脚 的REF 有2.2V (很奇怪 图纸上是1.7V)
VID0-VID6  有400多的阻值
把之前改的电容拆了 还是一样 南桥背面的通病 电容去掉 还是一样 !!! 芯片换过两片死活不出 CPU电压

求大神给维修思路!!!!!

网友A:
你发那么多帖子 有些过了呀

网友:
这机器不装cpu也出电压的吧

网友B:
确定CPU电容是否改好,还有RTC电容也也要排除。

网友:
换NEC大电容。

网友:
换CPU底座大电容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那么多帖子 有些过了呀

对不起,点发贴半天没发出去,就多点了几下

网友C:
更换CPU大电容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CPU大电容行不行

之前换的CPU大电容开机放在那里一天之后 就熄了 !!!现在是0.38到0.39无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CPU电容是否改好,还有RTC电容也也要排除。

我把电容拆了 还不是出CPU供电  这个应该不影响供电产生吧  就算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拆了不装行吗

拆了不装   也是 一样

网友:
那会不会不CPU供电电容的事哟

网友E:
再换下电容,不行换CPU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cpu 不行 换掉供电芯片  还有就是时钟

cpu换过  供电芯片也换过, 按道理 时钟是CPU供电出来之后才有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换下电容,不行换CPU 试试

CPU已经换过,最后花两百换了块板 , 对比之下发现好板的 1脚的REF 是1.7V  我这块板是  2.2V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最后换了块板 ,  对比发现  好板1脚 的REF 是1.7V  坏板是 2.2V

网友:
这时维修就用到示波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