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A65-UD3-B3加电掉电

楼主(2015-11-28):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主机,说故障现象是不加电,客户留机说有事先走了,先加电测试,现象是加电风扇转 一下马上停,看故障现象有点像12V短路,拆主板测试,发现12V没有短路,由于好长时间没有修过台式机了,现在新板子修的也少,先测量一下各个电感有无短路,未发现异常,再次加电测试有一次可以上电跑码了,可是再次加电测试又掉电了,我习惯先测试电池电压是否正常,这一测发现问题,CMOS电池电压0.16V,先换上电池再次测试,机器正常点亮,测试3个小时未发现异常。开始的时候把问题想复杂了,修得时候还是要先简单后复杂,没有主板的图纸,我分析应该是主板I/O芯片可能有检测VCCRTC电池电量的脚,现在检测电池电量低所以掉电。分析如果不当,请大家批正。问题很简单,希望对一些新手有帮助,高手请绕行。

网友A:
每个主板我都有测量电池,可是没有碰到过更换电池就OK的。

网友(2019-08-10):
引用 网友A:
每个主板我都有测量电池,可是没有碰到过更换电池就OK的。

我就有个主板  一样的毛病  不是电池的问题  请教大神指点下

网友:
我就有个主板  一样的毛病  不是电池的问题  请教大神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