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东芝L800笔记本屏码片信息

楼主(2015-11-28):
求东芝L800笔记本屏码片信息。原屏是三星 14.0 屏客户自己发了个屏装上后出现用10分钟左右变白屏,各种牌子屏已经换了一遍,屏线也换了,现在确定是这机器挑屏,麻烦修到这机器的哥们备份个码片信息。谢谢!

网友:
这个怕有点难找了,你在淘宝网上看下有没卖

网友:
原机屏上拆呗

网友(2015-12-31):
为什么没人发呀 我跟你的问题一样 解决没有呀

网友:
已解决已解决

网友:
楼主码片信息怎么刷呀  我只知道屏接口上有个码片供电。。。

网友:
发个求助贴 不知道现在楼主应该早就解决了把 可否回复我一下 你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我也遇见了一样的现象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见了一样的现象     请问怎么解决的

屏供电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