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3G 不通电维修(第一次修到电阻短路的)

楼主(2015-11-28):
ACER 4743G  不通电,,接电。,,电流表没有任何表情,,0000...拆机,板号JE43 —CP

打开电路图查到AD+没有电,,0V   迅速查到U56  的G  D  S  极电压分别为18.6V   00   19V  不符合导通条件,,
1.首先拆下Q53   一样,,,由此可排除AD-OFF  信号。。。
2..是不是U56  G S  极短路引起的呢,,??拆下,,测G极,,还是18.6V   。排除
3..电容C566排除
4..难到是分压电阻R649  拆下来量,只有43K   。。换了G极电压变成6.3V  装上所有件, 测试一切 OK

莫非。 + 4 赞一个!

网友:
少见哦,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少见

网友:
电阻短路拆下来43K ? 怎么短路的

网友:
电阻没有有效的分压

网友:
确实少见。也可能漏电

网友:
电阻也是会短路的只不过不常见,华硕的也只是变低

网友:
楼主,拆下Q53能排除 不是AD-OFF 信号吗?  R648 R652 没Q53就分压了/

网友:
  吓我一跳   电阻短路   一看原来的电阻阻值变小造成不分压

网友:
AD-OFF 应该是电池放电信号

网友:
思路清晰,很好,学习了

网友:
没遇到过电阻短路的,加分

网友:
貌似不是短路,是分压不正常,没遇到过。。。。

网友:
小故障,大智慧!

网友:
不会是别人动过手脚的吧

网友:
电路问题都是小意思

网友:
一般都是mos比較多有問題的,電阻真的少見有問題

网友:
这个不应该叫短路 是阻值变小不起效果

网友:
这不是短路是变值了

网友:
这个隔离相对还是简单

网友:
电阻变质了,不是短路 了

网友:
我不怎么懂,专门来学经验的

网友:
新手  还没见过电阻短路的。 林子大了  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电阻短路的

网友:
有条不紊修电脑 面不改色收银子 大赞

网友:
还以为阻值为0了

网友:
电阻短路?是不是有点腐蚀啊?我见过短路的地方是认为装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