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掉电

楼主(2015-11-28):
今天收到联想e46的本加电到0.5就掉电,查到内存供电边上的一个管子击穿了,换完还是不加电现在查到upu供电的上管s级和g级通了,我把管子吹了下来,一量管子没坏,板子上的s级和g级是通的,是不是供电芯片坏了,还有cup集显的供电上管也是这样的,不过是另外一个芯片控制的。我在想这是不是静电引起的,而不是芯片本身坏了,想请高手帮帮我,新手没办法了。
PQ36是正常的,PQ45和PQ41的s级和g是通的。

网友A:
你吧芯片吹下来之后呢?还是痛的吗?

网友:
用烧鸡大法呀,快准狠

网友:
芯片坏了,换一个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看来是烧了不少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吧芯片吹下来之后呢?还是痛的吗?

吹下来芯片没事,板子是通的,觉的是芯片坏了

网友C:
有些机器很奇怪的 s和g阻值相差不大

网友:
现在可以确定cpu供电芯片挂了,芯片16脚是一个5v供电,但只有1.8v,上拉电阻前面5v是正常的,说明是芯片给拉没了。还有边上的电容也对地了

网友:
表示不会 坐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吹下来芯片没事,板子是通的,觉的是芯片坏了

你的意思是吹下来之后板子还是通的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吹下来之后板子还是通的是吗?

是的,把芯片吹下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吹下来芯片没事,板子是通的,觉的是芯片坏了

吹下芯片板子还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机器很奇怪的 s和g阻值相差不大

相差不大也有120左右呢吧 还有更低的么

网友D:
肯定是芯片出了问题呀,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芯片出了问题呀,换个试试

拆下芯片就正常了

网友:
换了个芯片板子就修复了 ?

网友:
直接烧鸡   先看供电

网友:
先烧鸡看看  查供电

网友:
排短应该算是基本功了 。但好多都是特费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