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10

楼主(2015-11-28):
lenovo L410
板号:DAGC2AMB8IO(8L)
          REV:I

板子故障  进BIOS 不能使用 慢的很 非常卡的 样子

键盘不能用!! 键盘换过 IO 换过 BIOS 刷过一样情况。

开机都这样提示..然后 直接都进 BIOS 了

    键盘无法使用

网友:
刷个bios在说  把硬盘拆掉也是一样吗

网友:
多半是EC的问题,上次遇到一台G460进水机也是,换EC好了

网友:
有没有打个值,你发的图片看不见

网友:
可能板层有问题,飞线到EC吧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卡机的话跟时钟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