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L2

楼主(2015-11-28):
求识别一片不知什么品牌的板(如图),初故障是CPU有一相供电短路,现去掉那相供电,可以点亮了,但是还是不跑码,复位灯只闪了一下,本人怀疑是BIOS的问题,想写短程序,却找不到什么品牌的,故发表此贴,望经验丰富的大师告知一下,要是觉得小弟的维修思路不对,也请指教一二……

网友A:
cpu供电不能去掉一向的,先电压修出来

网友B:
你先要确定CPU还是好的,而不是坏的。

供电最好修了,先换大电容,接着查保护电阻坏了没,查旁路电容是不是穿了,

有条件查图纸,供电电路能有多少元件找的,认真找一圈快得很

网友C:
富士康的主板几率大些

网友:
CPU供电修好一下试试看吧,一般一个板不会有几个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不能去掉一向的,先电压修出来

有了哦,电压出来了,复位都有了,可就是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要确定CPU还是好的,而不是坏的。

供电最好修了,先换大电容,接着查保护电阻坏了没,查旁路电容是 ...

查图纸?请问大师知道这是什么品牌的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富士康的主板几率大些

富士康?确定吗?

网友D:
你现在供电有了 复位有吗

网友E:
那只能说上电了,不是点亮了,离点这还远着。杂牌板上应该都会有贴纸的,BIOS不容易找到,除非有人备份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供电有了 复位有吗

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只能说上电了,不是点亮了,离点这还远着。杂牌板上应该都会有贴纸的,BIOS不容易找到,除非有人备份出来 ...

嘻嘻,新手不会用词。没有贴纸哦,你只要告诉我这是什么品牌的就行了

网友G:
我的型号跟你的一样,板子却不大一样,我这个故障也是不跑马。也在找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嘻嘻,新手不会用词。没有贴纸哦,你只要告诉我这是什么品牌的就行了

这个板子确实没有标签纸,我的都没有,只有个G41-L2

网友G:
根我的一样不?要不这样吧,我们相互都把BIOS传上来,相互刷,总有一个是好的,怎么样?看到回复我

网友:
找个芯片组一样IO一样的主板备份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型号跟你的一样,板子却不大一样,我这个故障也是不跑马。也在找BIOS

是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根我的一样不?要不这样吧,我们相互都把BIOS传上来,相互刷,总有一个是好的,怎么样?看到回复我

好像封装形式不同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根我的一样不?要不这样吧,我们相互都把BIOS传上来,相互刷,总有一个是好的,怎么样?看到回复我

  都是山寨的板子,,,是不是欧索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是山寨的板子,,,是不是欧索 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根本就看不出来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封装形式不同哦

我看到个槽貌似不一样

网友:
我的只有一个IDE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封装形式不同哦

哪里不通?

网友I:
          杂牌G41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杂牌G41               BIOS

嘻嘻,杂牌板已经被老板丢料板堆里去了……没有治疗的必要了

网友:
修复一下提高维修技能

网友F:
嘻嘻嘻,毕竟人家是端着咱的饭碗

网友J:
看不出来什么牌子,但我觉得不太应该是BIOS的问题,有可能是原来电压短把CPU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不出来什么牌子,但我觉得不太应该是BIOS的问题,有可能是原来电压短把CPU烧了

换过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嘻嘻嘻,毕竟人家是端着咱的饭碗

嗯嗯,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