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9305不充电

楼主(2015-11-28):
三星9305不充电,但开机可以充,关机后充不了,尾插换过,有谁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那就开机充呗。非得要修的话,有可能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开机充呗。非得要修的话,有可能扩大故障。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聋的治哑了

网友:
我遇到过开机不能充,关机能充的。像你这个现象,似乎跟电池检测有关系吧!试试,代换电池试试!个人愚见,如果代换了,还是这样的话,先从系统入手,然后再硬件吧!

网友:
还是送到专业维修的地方修吧 。。。。

网友:
就这样用吧

网友:
背面小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