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sa-113t mbx-237 不定时卡机

楼主(2015-11-28):
这个机器进PE看温度,cpu 60度左右,pch 二极管温度 70度左右,复制一个gohst 文件后 cpu 70度左右 ,pch 二极管 77度。
进系统,会不定时卡一下,鼠标定住不动,一会又可以,放音乐也是。唱的过程中,会不定时卡一下。卡的时候鲁大师看温度,只能看到cpu和显卡的温度,分别是67度,显卡60度左右。
bios 刷过两份,都是从论坛下的,还是一样。原来机器是板载4GB的,插槽上面一个4GB,总共8GB。如果机器两个内存都上,5秒1卡,如果只用板载的,1分钟1卡。
折腾了一天,没思路了,特上论坛求助!

网友:
换硬盘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哦

网友:
建议你把周边设备都换了试试,特别是硬盘,硬盘有坏道也会这样,用一下,卡一下

网友:
就按照死机来修,进系统时死机、进系统以后死机,用一段时间死机、玩游戏时死机、碰一下死机:     (1)、内存有问题。     (2)、散热不好。     (3)、显卡、北桥虚焊。(集成显卡则是北桥虚焊)     (4)、硬盘有坏道。      (5)、机器没有安装、固定好。     (6)、显存损坏。     (7)、驱动。

网友:
感觉像硬盘的问题,当然内存业会引起此问题

网友:
换过硬盘没有。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硬盘换过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有线网卡问题,可能是有时认,有时不认,造成卡机。换了一个网卡芯片,就好了

网友:
楼主排除了所有配件吗,确定一定是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