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3B 看电视很卡 大师请进

楼主(2015-11-28):
华硕 x43B 看电视很卡 双显卡驱动都能打上 就是看电视画面很卡 大师们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帮帮小弟 感激不尽
华硕
显卡

网友:
排除过什么?系统、硬盘、温度。

网友:
时钟有无问题 或许测试一下游戏性能 会不会卡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感觉你系统问题 或者最后考虑硬盘

网友:
系统,硬盘,玩游戏卡不卡

网友:
感觉系统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重装个系统,换个CPU,内存试一下,

网友:
恭喜你的电脑被成功植入IS病毒

网友:
玩其他的卡吗?比如游戏?换个系统试试先!吧散热做好!

网友:
这维修思路可以 我们这些没有系统学习过的受教了

网友:
温度什么的发一下呢,内存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