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015B求高手分析

楼主(2015-11-28):
第一脚SHDN/RT这个5V正常吗   还有   RUN  ON这个电压应该多少V是对的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第一脚是5V,也不能说不正常,或是正常.关键是你要看机器处于什么状态下.如果只是仅处于关机,第一脚有5V是正常的.如果处在开机状态下,我认为第一脚仍有5V就是不正常.显然可以看出第一脚的上拉供电是待机的电压.(当然了,要触发之后才出待机电压的另有说法).RUN_ON在开机状下,它自然应该是一个高电平,至于多少V是对的.可以告诉你,只要大于第一脚出来的NPN三极管的导通条件即可认为是对的.1脚为低电平是此芯片开始工作

网友:
要是有上下级电路就跟好判断了

网友:
貌似不懂,指教

网友B:
多少V是对的  我想你问的是正常工作情况下的电压吧 这个RUN_ON RUN指的是跑 运行的意思 也就是这个机器想要运行起来需要此电压的加入  信号应该是由南桥发出S3给EC从而发出RUN_ON的 楼主先测试RUN_ON信号有无 没有就去检查EC以及连接到此脚有无短线 以及阻值 寻找一些关于不出此信号方面的资料

网友C:
RT8015B为输出电压1.8V、电流2.72A的PWM控制芯片,内部集成MOS,正常工作状态1PIN SHDN为低电平,故RUN_ON为高电平。

网友D:
RUN  ON信号后面没有#号,说明是高电平有效。要想使芯片工作它应为高电平。PQ9导通,芯片1脚低电平。至于RUN  ON是多少伏!应在3伏以上就算正常,因为PQ9的导通电压需在3伏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脚是5V,也不能说不正常,或是正常.关键是你要看机器处于什么状态下.如果只是仅处于关机,第一脚有5V是正 ...

这个是触发后1脚还是5V,那应该是不对的,我懂了,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V是对的  我想你问的是正常工作情况下的电压吧 这个RUN_ON RUN指的是跑 运行的意思 也就是这个机器想要 ...

我懂了,非常感谢哈,这个解释很详细,我去测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8015B为输出电压1.8V、电流2.72A的PWM控制芯片,内部集成MOS,正常工作状态1PIN SHDN为低电平,故RUN_ON ...

非常感谢哈,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RUN  ON信号后面没有#号,说明是高电平有效。要想使芯片工作它应为高电平。PQ9导通,芯片1脚低电平。至于RU ...

非常感谢亲的回答,谢谢哈

网友:
第一脚5V应该正常,因为万用表有一定误差,PQ9导通3V以上。

网友:
搞定饿了,南桥发出S3之后才发出的SUS ON,多谢各位帮忙,是南桥的问题,第一脚第一脚应该是低电平

网友:
RUN ON一般都是3.3v或者5v

网友:
懂得人这么多 我也来学了下

网友:
正常的,RUN  ON要为低电平,5v才会开启芯片输出1.8v

网友:
数字电路电压高低不是很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