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40BGE背光问题如何破

楼主(2015-11-28):
笔记本140LED屏,型号是N140BGE-L11,故障为背光不亮,期间各种大法省略,检测发现为LED灯条部分有故障,屏口正常。
拆出灯条,发现灯条软排断线,翻遍料板堆,也没有发现同样的屏,此屏灯条为4组,软排是冷压上去的,没有工具。
找了资料发现都是改通用,兄弟伙些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最好别改通用啊!查X宝上有没有现货喽!

网友B:
如果断的排线里面的是铜线的话那还好接,如果是墨线就麻烦了,最好找专业修屏的人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别改通用啊!查X宝上有没有现货喽!

查了很久都没搜到

网友:
直接换屏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断的排线里面的是铜线的话那还好接,如果是墨线就麻烦了,最好找专业修屏的人搞

是铜,但是烙铁一上,外面的胶就卷了

网友:
已经换了,拆下来的旧屏看能不能搞好做备用

网友:
看看X宝有没有,直接换屏得了

网友:
应该 可以用烙铁焊的啊,我焊过开机排线,LED屏排线啊,关键是掌握好温度,速度要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