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880G修桥供电亮机

楼主(2015-11-28):
    嘻嘻,因为师傅看我昨天的表现还可以,所以今天又交给了俺一块:“不跑码的主板”,他只这样说。嘻嘻,不过听师傅这样说,俺滴压力就更大些了,毕竟不能让他老人家失望嘛。不废话了,上图。
    1、插上诊断卡一看,咦,复位灯常亮
    2、按大顺序,小时序进行检修:供电开启时钟,时钟开启复位;内存—CPU—总线—桥(AMD的时序)
    3、一步步测到桥供电,发现只有0.6V左右。以为是表笔接触不良,经多次用力搓,确定不正常。
    4、于是断电测元件(心想,会不会是哪个元件拉低了电压)
    5、测了旁边的小电阻、电容、电感发现正常。这时才想起……有电容、电感、MOS管和小八脚,原来是PWM供电方式
    6、常听说那个小八脚容易坏,于是先测了它的EN、VCC、BOOT正常,UG、LG电压正常呀,于是关注点放在了MOS管
    7、原先,单个管子测值,是正常的呀,这下慌了,没思路。再上电看一下现象,还是一样,这时就想请师傅了。嘿,猛得一想,打地值呀,于是,打了上管S极对地了,心想,如果下管不接地的话上管应该没有的地接。
    8、测下管D极,接地了。不敢下手,想拿给师傅确认一下的,但看见师傅在忙,于是果断下手了,换了个强大CPU旁边的下管
    9、心里忐忑不安的上电,触发。嘻嘻,奇迹在俺的身上发生了,跑码亮机,嘻嘻。
    10、耶S,维修完毕
(不好意思,图又上不了啊。提示你今天无法上传过大的图片。如果可以,明天补上)

网友A:
恭喜恭喜,进步好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进步好快

嘻嘻嘻,哪有,小故障小问题都花了一点时间,要是大师您,肯定是秒杀的啦

网友:
修好了。就有成就感。是不是信心满满。。。

网友:
不错,鼓励一下,刚修板就能做得这种程度已经不错了

网友:
短路了 还有电压?

网友:
猛龙过江。

网友:
修好了  恭喜呀   多叫你师父给多点板练手   这东西 工多手熟

网友:
细心点,供电的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挺厉害的,思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