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电流1.6A

楼主(2015-11-28):
今天接修一台G42外接显示,进系统蓝屏;内屏不显,电流1.6A,怀疑屏有问题,用其它旧屏测试涛声依旧,果断烤显卡,上BGA焊台0档位,烤完上机测试OK1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吹吹就可以确认,比换屏优先考虑

网友:
电流1.6A了,一般都是显卡了。

网友:
烤烤就好这钱整的太容易

网友:
外接显示,进系统蓝屏;内屏不显多半是显卡!!!

网友:
三板斧有时修机快

网友:
运气挺好的   要是显卡供电出问题   得费点时间咯

网友:
我就磁到一个电流1.4左右内外屏都不显,还没修好,

网友:
当你外接进系统蓝屏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显卡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华硕的。上家烤过显卡了,现在无头绪了。以前修过很多都是电路问题 VCCLCD没电压的多。

网友:
最近也碰到一台也是1.6--1.7不动的,没好

网友:
支持,学习了技术很棒

网友:
先加焊下显卡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不是先吹下显卡   换屏不是最后一步么

网友:
一般先怀疑显卡

网友:
是不是显卡啊

网友(2016-01-15):
来楼主这找点思路

网友:
现在的机器显卡坏的不像以前那多了  但是不排除客户的电脑散热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