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桥植株问题。求助

楼主(2015-11-28):
华硕k42jr,hm55地桥,拆下来找到钢网一看是0.35滴珠子,我还是像植0.5一样地去做就是植不上去,问题就是拆地时候总有一些珠歪了,涂上焊油一吹就连到一起了,不吹又不行,确实歪了,等冷了再拆网又拆不下来,不知道怎么弄,感觉植0.5挺简单地,怎么0.35就不好弄了,求大家支招,是不是焊油涂多了(桥上地点很密,珠子又细,唉,做了两次没吹上去就不敢再做了,)

网友A:
网孔大了,珠子不在中间,

网友B:
0.35的球焊膏不能涂的太多了,值球的时候别带钢网

网友C:
没有什么奇怪的,我都做过HM55的,用对角植球台,还是拿掉钢网再加热的呢

网友D:
估计是焊油多了
有次没找到钢网,我用手工点的,花了一个半小时才点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0.35的球焊膏不能涂的太多了,值球的时候别带钢网

不带网地话,用风枪吹珠子不会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孔大了,珠子不在中间,

不是孔大啊,我找了一样地钢网,网上写地0.35我就用0.35地珠子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奇怪的,我都做过HM55的,用对角植球台,还是拿掉钢网再加热的呢

用风枪吹珠子不会跑吗?好像会跑吧,我都是小头取了,用大头,但还是有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焊油多了
有次没找到钢网,我用手工点的,花了一个半小时才点好

点,会不吧,那得眼睛都看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带网地话,用风枪吹珠子不会跑吗?

一般不会,你值的少了,多练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风枪吹珠子不会跑吗?好像会跑吧,我都是小头取了,用大头,但还是有风啊

植珠时不用加风嘴,直接吹,开3.5到4档的风量,焊膏不要刷太多,极少量就行,等珠子融了以后如果觉得不完美,可以再刷一遍焊膏再加热,这样就会很饱满圆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会,你值的少了,多练习吧

哦,谢谢指点,我明天去店里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植珠时不用加风嘴,直接吹,开3.5到4档的风量,焊膏不要刷太多,极少量就行,等珠子融了以后如果觉得不完 ...

哦,谢谢这位大哥指点,我明天去店里试试,谢谢

网友F:
0.35的没有网真心累,油要很少很少吹的时候才不会连

网友G:
当然了!你少抹点焊油,手工摆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0.35的没有网真心累,油要很少很少吹的时候才不会连

不是我有网,但是吹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当然了!你少抹点焊油,手工摆球吧!

我有网,就是做不成功,明天去店里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焊油多了
有次没找到钢网,我用手工点的,花了一个半小时才点好

点过一次黑桥,肩膀都酸了

网友:
植55、65的桥要细心,边吹边看,哪个没下去就用尖的东西戳下去

网友:
多练习吧 有网很好直球的吧 我有时快15分钟 慢就1小时多

网友:
还是练的少啊!

网友:
焊膏涂得适量才行,这讲火候,够你练的

网友:
等冷了加第二遍焊油吹第二遍,就好摘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大概就两种原因:
1.钢网没有清洗干净,孔内有细小杂质阻碍锡球融化下沉。
2.焊膏质量不好,加热会有气泡产生,使较小的锡球容易被顶起。

网友:
摆好钢网,推珠子的时候小心小力一点就不会歪了,

网友:
的却不怎么好弄!!!0,35 的

网友:
买个铁板烧估计会很好使

网友:
0.4的不能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