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昂迪G41-L1短路+不过内存维修 坑大了!!!~(搞笑版)

楼主(2015-11-28):
版号:昂迪G41-L1  VER:1.1
板纸号:G41GM2-L
故障:短路+不过内存
状态:已解决。
尽量保持一天一贴,赚积分兑换迅维的东西
今天跟大家分享个大坑货搞笑版。纯属娱乐!高手勿喷!~
这个维修70%的时间都在做无用功(走弯路)。。。。
看看我们这些小小白是怎么修板的
开始吧!(闲人看下,后面精彩)
一个女的拿了台机子来,检测主板坏,她说她老公弄过,不行。正常报价80元,同意维修了。把板拆下,仔细一看 杂牌子昂迪g41。
上机一测,短路。
拔掉12V 不短了。CPU管理芯片是ISL6312 。换了上管,再烧,上下管一起换 不烧了。
因为客户的是至强的CPU,怕坏 换上我的E2160,
测,
内存1.6V 正常
桥1.1V 正常
总线 1.2V 正常
CPU:1.35V 正常
还没有复位,查ISL6312 37脚VRMPG对地短路,因为昨晚在同行那里也弄了一个昂达的G31 VRM对地短路,那板被其他同行弄得不像样了所以没搞。心想难道昂达昂迪是亲兄弟?一样的故障?好吧  查周边的电阻电容 太多对地短路了 无法下手呀。把ISL6312拆掉还是短,昨晚那个昂达也是一样。。。这种板弄找到BIOS 就不错了 更不别想图纸。好了 开始一段无边无际的弯路生涯!~
准备一马平川 把联系得上的 全干了。

换了ISL6312也一样。实在莫得办法了。把那个VRM管子拆掉了,可以复位没跑码。

测 PCI PCIE 的时钟复位 都正常,哎,再换E3300 E5200 都一样。。。无语中。。。
突然想起,嘿嘿 复位不跑码,干嘛不找你呢 亲爱的BIOS ,人品还好 这么杂的板 竟然就那么一条贴 就是这个板的BIOS
可是刷了 也没用。这样强硬的给出VRM 会不会造成其他的信号没出呢?没满足条件?越想越烦。。。
最讨厌就是修复位不跑码了。。。。
一般VRM都是通过上拉给到南桥的 所以排除了南桥。
拆下CPU 37脚不短路了,神马情况!!!?????
拆下CPU不短路比较好找了,继续找连接37脚的零件。。。
拆呀~~~补呀~~~~~~~~~~~~~~头都大了。。。
拆补的时候发现旁边的LGA771字眼惊呆了!!!!
G41  也有771的????我去,尼玛的 至强CPU好像好多就是771的呀
一百个埋怨自己下BIOS的时候 也写着771的字眼 却没放在心上。。。
仔细一看 我勒个那个去呀!~CPU都装错方向了!~~~~~~~~~~~~~~~~~~~~~~~~~~~~~~~~~~~~~~
尼玛...太神奇了!方向装错  都能开机复位:funk::funk::funk:

看到这个 马上 补回拆掉的东西  上机测下,我那个又去呀!~~
竟然 复位跑码了!~~~~~~~~~~~~~~~~~~~~~~~·杀人的感觉!!!!!!!!!!!!!!~~~~~

这个还好 起码看到希望了。。。。

是不是好搞笑呢  少了几个心眼  犯下多大的错呀!~~~~~~~~~~~~~~~~~~~~·
(昨晚同行那个应该不是771)

好笑的加分

G41-L1 771主板 5148CPU.rar

网友A:
手机不能加分,明天给你补,有什么笑的,辛辛苦苦赚几毛钱,还担心没话,还担心修不好,各种不易,nv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不能加分,明天给你补,有什么笑的,辛辛苦苦赚几毛钱,还担心没话,还担心修不好,各种不易,nvl

我自己感觉挺搞笑的呀

网友C:
这个CPU是改过针脚的  是771的U上775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CPU是改过针脚的  是771的U上775的板子

我还是第一次 碰到这种问题  不要见笑哦

网友D:
至强的CPU安装方向有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第一次 碰到这种问题  不要见笑哦

哦  我遇到挺多的  你仔细看CPU上面有两个脚改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至强的CPU安装方向有讲究!

是呀 起初没留意!绕了很大个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感觉挺搞笑的呀

挺正常,哈哈,每个维修人肯定不止一次犯过弱智错误,关键是结局完美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正常,哈哈,每个维修人肯定不止一次犯过弱智错误,关键是结局完美就好

恩恩 我从事电脑行业时间还比较短 没接触过771的板 还是第一次 嘿嘿

网友E:
这种我也遇到过。位置没上对。,以为短路了,后来,让客户放弃,有一天闲得蛋疼,拿出来仔细瞧,网上一搜索,不对劲啊,反过来,跑码,太神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我也遇到过。位置没上对。,以为短路了,后来,让客户放弃,有一天闲得蛋疼,拿出来仔细瞧,网上一搜索 ...

同感 哈哈

网友F:
今天修个9寸移动DVD也跑了弯路,上个月换个光头,又拿来了,不读碟,试了一下径向电机不走到主轴电机,想着又是送钱的,报50送走客户,走后拆开,当时想着就不是径向电机就PCB板座子到5888断线,一测没有,完好。不管了,三斧头来说,直接CD5888IC 没有这种,用SA5888代换,简单看了一下供电这些一样,换上不行,可能不行,在用HD5888换, 日,还是一样,这次不灵,这种机想图纸想都不要想,不心干呀,在网上找CD5888IC 资料,知道了17 18径向输出,23输出,用示波器和万能表测没有输入信号,有1.38电压没变,从主轴4输入飞线到23试哈,径向电机有输出,日,前面路真弯,跑线,知道23通过一个电阻(在线测15K)到MT1389VDE去了,那脚没数,呵呵,又换了主控,换了有了开机有径向动作了,装上光头,还不读碟,日,换光头后,能了读了,发现有时没碟的时还是没有径向动作,但装碟能读出,总结,没换主控一次径向动作也没有,可能主控真的坏了,也有可能这全他妈弯路,下次在试,好多DVD通电开机径向到头主轴试转一下,检测碟,而这个是可能反的,是主轴先试转,有碟才径向,BIOS设定

网友:
有时候上cpu的情况下,测量上管s级对地阻值就是偏低的。

网友:
这板是奇葩~

网友:
CPU没烧掉也是庆幸

网友G:
此板修的不容易啊,,一个CPU短路搞出这么多事情,,连CPU都放错方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此板修的不容易啊,,一个CPU短路搞出这么多事情,,连CPU都放错方向了!!

客户 她老公放错方向的  我当时也不仔细看 以为正常...

网友H:
那根飞线打螺丝有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根飞线打螺丝有影响吧‘’

那里不准备上螺丝了 早知道 不穿那口过去了

网友:
我手里这几个都是6312,没CPU供电,联想G31T-LM的主板,这个供电芯片很容易坏么,先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修个9寸移动DVD也跑了弯路,上个月换个光头,又拿来了,不读碟,试了一下径向电机不走到主轴电机,想着 ...

高手呀 这个都能修 我读都读不懂

网友:
个别的应该可以通用吧

网友:
771cpu上775的板要割掉防呆口。

网友:
这个板子有BIOS已经不错的了

网友:
771那个 看CPU 应该是至强的.

网友:
不错很详细,按照道理不应该2160点不亮啊

网友:
775主板上771u要割掉防呆口,俗称 割JJ。。。

网友:
经验之谈,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网友:
这个套装板全部都是上至强775+G41+D3的,是小厂产的货放TB卖的,卖点就是四核,其实这些U功耗挺大的,发热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