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接口问题

楼主(2015-11-28):
LCD屏接口有14针、20针、30针,是不是只有屏接口针数一样,就可以接上。比如30针的LCD屏,单八双八,单六双六不分吗

网友:
不是所有的,一般的都没问题,最好测一下

网友:
常用的一般没问题

网友:
不是只有屏接口针数一样,就可以接上的。

网友:
一般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一办常用的来说只要能插进去就可以使用!

网友:
上少了就跑,上多了就连

网友:
屏显是分单八双八,单六双六是有区分的。

网友:
不要乱插容易机毁机亡

网友:
针脚对的基本都没有问题

网友:
有的是特殊的  还有分高分屏 低分屏的

网友:
那肯定不行啊,引脚定义不一样

网友:
怎么可能,有些屏信号线都是不一样的,你还是测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