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A78的主板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5-11-28):
一块科脑A78的主板,回收回来的,上电,可以正常跑码,想装系统进去时,有时在设置启动顺序时重启,有时用U盘能进入到PE界面就重启,有时GHOST完就重启,请问一下,这样的故障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A:
AMD的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大了,AMD本身就不是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大了,AMD本身就不是很稳定

是AMD 的板不稳定。。不是 AMD 。。  兄弟认清了。。。没有AMD  INTEL I3 一早就卖 2000 RMB 了。。。

话虽如此  不见得 INTEL的板稳定。。。修INTEL 比修理 AMD 的多  但我不会说 INTEL 不稳定

网友:
有BIOS先刷刷看

网友:
硬件一件件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