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今天修好的四个板子!求指点!累并快乐着

楼主(2015-11-28):
  发帖不是嘚瑟!也不是为了那点分!主要是让五湖四海的同行们给我指出不足,给我点经验,给我点思路。我是新手,大家多多指教
  只有在论坛才能分享快乐,才能吐槽!
  修亮机的那瞬间比打开快递包裹时还激动,只有同行才能体会到!下班回来很累,但是我还是想分享快乐,向大家学习!
  步入正题
第一片  机器:联想Z465
              故障:开机不显
             拿到机子,虽然没有修过,但是似曾相识的感觉。记得在实地三期黄老师课堂上修过一台惠普CQ43的........然后我就拆机,取出主板。
  1、接外接显示器,故障依旧
  2、取下U 内存。风枪吹一下显卡,接外接显示器。显示了

3、上BGA加焊显卡。选一组理想的曲线
4、完美亮机,鲁大师压力测试几个小时都没有黑屏。应该算是修好了吧

第二片    DELL主机型号E93839 AZ0422
              故障:开机跑马不显示
1、CMOS放电,顺便量一下电还够吗。没那么简单。还是不显
2、A15 3.3V正常  A13 A140.4V正常! B16 1.7V正常。时钟复位都有还不显示
3、因为主机是集显的,所以不用考虑显卡问题
4、下载了一个BIOS,亮机了

5、虽然亮了,但是进不了系统。提示按F1、F2、F5等。我还看得懂一点英语。进BIOS看看吧。那种BIOS设置第一次见!
6、把硬盘设为第一启动+另外一处要设成SATA0    完美的进系统
第三片     机器:神州A430
             故障:开机不显示。能触发。电流0.8左右
1、取下主板,打值无明显短路
2、上电测量,待机正常。触发后电流跳到0.8左右。好像是没有CPU供电(好像在哪里讲过)

3、测量内存,桥,总线供电等都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打开图纸

4、测量供电开启VID都有,就是没有输出。加上是一修机。犹豫了很久,换ADP3212!

5、我的焊工太差,应该有十分钟才换好!换好有洗板水洗干净!上电电流跳到1.2几了

6、装机后完美亮机!

第四块 华硕M4AB7T
           故障:不触发,商家送来说点不亮
1、当时离下班还有一个小时,商家说抓紧修。一会我拿主板看,全是灰,把我的手、衣服都弄脏了。这板子像垃圾堆里捡来的
2.上我的神器——四位诊断卡。3.3V待机正常,就是不触发
3、万用表量,绿线没被拉低。难道有短路!打值一遍,无明显短路啊!
4、待机正常,不触发,立马想到IO!
5、这板的IO在左手边,小的那种!!!一看,我的天,IO都生锈了!!有的还绿锈!
6、把IO取下,洗一下,清理焊盘(记得在实地二期,修主板时候,就是这种小IO我把它弄了连锡,还被饼哥说了几句)。把焊盘清理得圆润光滑!

7、我焊工差,不敢大意。好长时间过后,装上IO。把它洗干净!触发了!!
8、找了个AM3的CPU,跑马了!!!本来想直接换IO的!!省了一只IO!!

     我可能幸运!修的都是简单的板!!!
    希望大神们指点!!
喜欢的赏分吧

DELL E93839 AZ0422(1).zip

神州 优雅 A430.pdf

网友:
Z465 会返修的。

网友:
不错    修的很轻松   基础很好

网友:
那怎么办

网友A:
那要看你 的定位罗,反正搞好散热两个月估计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 的定位罗,反正搞好散热两个月估计没问题。

我加了两块铜片

网友:
没事,冬天了。
明年再见。

网友:
作用明显,但是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换显卡。

网友B:
真的算是大神了,思路好准确。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算是大神了,思路好准确。已加分。

刚刚入门  只是遇到简单的

网友:
效率很高吗。。。。。

网友C:
为楼主的发帖精神点个赞

网友D:
很棒啊!支持一下

网友E:
大神,,好厉害啊,,都开始秒板了。。

网友:
厉害。看你的帖,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好厉害啊,,都开始秒板了。。

不有  修的是简单的  你怎么样了

网友:
刚刚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棒啊!支持一下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楼主的发帖精神点个赞

记录一下入门维修过程

网友:
绝对的、加焊的显卡没有不返修的。有时候不是说保一个月就真过了一个月不管,还不如修的时候直接给客户说清楚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