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黑屏能进系统!

楼主(2015-11-28):
手中有一双敏显卡,电脑开机能顺利进系统,但是始终黑屏。测量gpu0.90、显存1.50,gpu散热片及供电mos管均不发热。望各位大师赐教!

网友:
补充一下,显卡换几个主板都是黑屏!

网友:
显示器亮橙色灯,不显示。

网友A:
內存有問題吧(noise)
型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內存有問題吧(noise)
型號呢?

看不出来型号。

网友:
再补充一下,经测试电容都没问题,DVI口vga口均黑屏。望各位大师提供思路!

网友:
型号是:双敏火旋风2HD5550

网友:
哥们来骗分的吧?。。

网友B:
既然是黑屏你又是怎么知道进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黑屏你又是怎么知道进系统了

能听到开机音,开机后再按电源键能听到关机声。

网友:
查查信号输出电源芯片

网友:
资料太少了,也不上实物图,也不知道是N卡还是A卡,难教

网友:
一般都是GPU虚焊照成的。。加焊GPU

网友(2015-12-31):
电压都常的话,换门控试下

网友:
你加个PCI 的显卡,测核心,能不能找到。

网友:
你说的故障,可能是未见到核心

网友:
重点是测金手指旁的32颗小电容,有无掉件。

网友:
目检显卡背面的小电感有无掉件。

网友:
不进系统刚开机的时候能显示吗?

网友(2016-03-21):
果断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