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40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5-11-29):
今天来了3台B340 ,都被同行干过,拆机后傻眼了,显卡黑乎乎的,通病也被修过了,郁闷之后打开图纸和主板对比的一下,主板集显处没有贴料,并且位置上下按着,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改完后开机先黑一下再显示LOGO,后来刷了集显的BIOS,完美亮机。解决更换5930后键盘灯亮无图像,图片中有8个电容需要改 , 从SC33到SC27.改到图片中SC40到SC28。              SR424 SR425 改到SR427 SR426.
SJP1用跳线帽短接。
刷集显的EC及PCH.

修机不容易,写贴更不容易。希望大家加分支持一下。

B340 CIH77S v1.0 集成显示主板BIOS.rar

B340 B540-6150A0003603-MB 20120207.pdf

网友:
能说下最后一步那个是什么吗。。。。没看懂- -

网友:
这机器有什么通病?我这有台显卡电压不出的

网友:
MARK,很好的经验

网友:
刚接了台,显卡问题,正准备改集显,正需要资料

网友:
你这是一体机吗  我也遇到两台了 时亮时不亮

网友(2015-12-31):
能问一下楼主,这机有什么通病的吗

网友:
能问一下楼主能说下最后一步那个是什么吗

网友:
想问一下SC33到SC27在什么地方,我找不到的?

网友:
楼主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
刷了BIOS电都不上了哦。

网友:
有台只要装cmos电池的,就触发下指示灯闪下就灭了。。。拔了cmos之后就好了。。不知道哪问题  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厉害!表示学到了~~

网友:
正好需要图纸,谢了

网友(2016-02-06):
你好,请问B340独显改集显,这个  机器 我没有点位图,你上面所说的,8个电容 还有2个电阻,我不知道位置在哪里,板子上面也没有标示,你能指点一下吗?我的QQ是 9998484 非常感谢!

网友:
敢问楼主,这个通病是什么

网友:
真是要有耐心加细心

网友A:
那独显还能用吗?

网友:
正好修到这个机子,试试看先

网友:
楼主有机子的点位吗

网友(2016-03-17):
刷ecBIOS 不上电啊

网友:
好评!!!我有块不带HDMI的也有想加上

网友:
发错板块了
你这改集显发个图上来 这样精华是有得

网友:
恩,经验分享,下次遇到也先测量一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独显还能用吗?

独显不可以了  要把显卡去掉

网友:
发错地方了吧

网友:
楼主通病是什么!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这个机器改的好麻烦 楼主蛮厉害的

网友B:
跑的时序接线能否发上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跑的时序接线能否发上来看看?

改ECN的后续图纸中一般都有标注。捷波的主板显卡大多都是这样(包括ONDA的显卡),改料改料,改的头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ECN的后续图纸中一般都有标注。捷波的主板显卡大多都是这样(包括ONDA的显卡),改料改料,改的头都大

多多师傅技术那么好。。

网友:
EC BIOS不行,写上去不开机

网友:
shia 学习来了 用用

网友:
怎么知道哪些是集显和独显的视屏输出信号

网友:
感谢下 谢谢了哈

网友:
没有点位图  怎么改啊 这个bios 能写不 写上去还能点亮不哦

网友:
请教下 要改动的那个电容 在什么位置 没有点位图 怎么找啊

网友(2016-04-17):
好复杂 不会改啊

网友:
几个电阻的阻值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