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 亮机掉电

楼主(2015-11-29):
这个机器加电亮机 风扇的转速越来越快,过WIN7的田图左右吧,然后就掉了.开开掉掉7 8 次这样就可以进桌面,发现独显不见了,关机在开也可以进桌面,冷机就会掉电,客户说玩的时候也会掉.

拆机通电检测显存供电1.5没有电到,+V1.8S_GPU也没有供电,独显主供电正常,那就不是BIOS关掉独显的,不正常才会这样的.

找到图看了下显存供电1.5转换是Q1402  D.1.5  S.没有电   G.没有电  检测G没有短路,Q1402  G和+V1.8S_GPU  Q1403的G相连.被Q1412A拉低,但在主板上我找不到Q1412.我只找R1422.DGPU_PWR_EN_Q高电瓶3.3V.问题就在这里了.DGPU_PWR_EN_Q低电瓶才对,

找到控制DGPU_PWR_EN_Q的QG9测的G.3.3  D.3.3  哈哈就是它了QG9坏的换上一个OK  正常不掉电了  独显也出来了

网友:
楼主修供电的功夫扎实

网友:
掉电的有时候真不好修 ,没思路啊

网友:
技术不错啊,这掉电到你手上也那么容易搞定呢!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过类似问题 相互学习吧

网友:
图纸图片这么小呢怎么

网友:
我这也有 有一台这样的机子  掉电之前风扇狂转

网友:
掉电是最不好弄了,这个能开到WIN7界面掉,也是挺奇迹了

网友:
上次有一台一模一样的硬是没修好。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没有搞好

网友A:
独显没有供电,导致板子跑到独立就掉电,是这样的吧,

网友B:
显存没1.5供电怎么还会有显示?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掉电问题又多了一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没有供电,导致板子跑到独立就掉电,是这样的吧,

不是的   是检测不到独显的温度才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没1.5供电怎么还会有显示?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双显卡啊

网友:
实力秒杀,掉电不好搞,至少对我来说,真的不好搞

网友:
显存供电有问题,没遇到过,能找出来掉电故障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