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正常开机显卡驱动安装不上

楼主(2015-11-29):
华硕K53S正常开机显卡驱动安装不上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刷BIOS发的吗?

网友B:
LZ意思是写这BIOS就好了?我还有一台联想Y460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刷了BIOS好了 来发帖的吧

网友C:
是刷这个BIOS可以好吗?

网友C:
看不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
那是驱动还是BL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刷BIOS发的吗?

我是刷BIOS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意思是写这BIOS就好了?我还有一台联想Y460也是这样的问题

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刷这个BIOS可以好吗?

可以决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楼主的意思

打不上显卡驱动,认不到显卡,刷BIOS

网友:
我是刷BIOS解决的

网友:
什么意思,刷个资料解决了?

网友:
遇到过缺电压的  BIOS还没 学习了  BIOS管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咬牙换个显卡

网友:
这个不是显卡就是显存,一般显存坏的多吧

网友:
BIOS坏了吗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打了独显装64位闪屏,装32位不闪,,,也是BIOS???

网友:
有改过吗?直接刷就又好了?》

网友:
这问题一般都是显卡 BIOS很少啊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BIOS引起的吗

网友:
bios坏会引起不能安装显卡驱动

网友:
高手啊 维修小小白学习啦,,,,,多多看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