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网卡掉电

楼主(2015-11-29):
一插上无线网卡 开机就掉电 还不断重启  不插网卡就没事  那个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试试呗。坐下系统试试,

网友:
供电查查有短路没

网友:
首先 打值 然后再换个无线网卡试试!如果不行就换个系统!还不行就干桥

网友:
换个试试   看哈阻值对不对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就好的。

网友A:
肯定是无线网卡坏了呗

网友B:
换无线网卡!!!!!

网友:
网卡坏了呗,买个USB网卡得了,20块钱

网友C:
这网卡坏了或不配这机型,应该找个这机型匹配的无线网卡。

网友D:
无线网卡坏了吧 换个试试

网友:
换个卡试试  不行就板子有问题咯

网友:
先测接口的供电等参数正常不?

网友:
无线坏了阿

网友:
应该是无线网卡拉低了平台复位吧

网友:
换网卡这还要问啊

网友:
换了个原装的网卡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无线网卡坏了呗

网卡好的  换了一个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无线网卡!!!!!

网卡好的 换了一个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网卡坏了或不配这机型,应该找个这机型匹配的无线网卡。

网卡好的  是原装的  换了一个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线网卡坏了吧 换个试试

网卡好的 换了一个都不行

网友:
网卡好的 换了一个都不行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换原装的无线网卡还是掉电。后来是换了驱动好的。你试下,先把无线网卡驱动卸了。再重装下试试

网友:
换了无线网卡没,接其他设备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