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一问,烧显卡供电短路近三3安电流,为什么显卡及周边的电容都不发烫

楼主(2015-11-29):
弱弱的一问,烧显卡供电短路近三3安电流,为什么显卡及周边的电容都不发烫

网友:
不短路 肯定不发热啊

网友:
如果板层里面短路的话是烧不出来的,其实你烧的是电流表里面。

网友:
是因为没有短路

网友:
有可能是板层其他地方短路。

网友:
周边电容没有短路.

网友:
n短路的那个元件电流全加到上面 自然热了  别的正常元件没电流过 自然不发热了

网友:
把显卡电感断开试试是哪边短路啊。把故障范围缩小一点,还有显卡供电电感对地阻值很低是正常的哦。

网友:
个人觉得9楼正解     因为以前我修一个35V短路都是撬开电感   来烧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