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联想B31r2 暗屏 换灯管详细过程

楼主(2015-11-29):
没有一体机分类,弄到显示器里算了,希望对新手朋友有所帮助。
机型
最近没啥生意,同行送来了一台联想B31r2,故障现象是屏亮一下就暗了,按切换也是亮一下就灭了,怀疑灯管或高压板或控制
信号有问题,拆开后检查ADJ,ON 3.3V 正常,电源18.5V全部正常,外接两根灯管正常。重点放在屏上了,因为晚上在家修理,
黑暗中居然看到灯管线头在高压放电,重点放在了顶部那根灯管上了。拆外壳的过程就不写了,下面就是拆屏的全部过程。

屏型号
把屏背面八颗镙丝全拆掉,左右各四颗。

拆开红线内的双面胶。

用薄的小一字起撬开四周的小卡子,动作经轻,不要损坏液晶面板,取出边框。

画红线处有双面胶,这LG也太那个在这个地方贴双面胶,注意用热风枪调到一百多点的温度来回加热双面胶用薄一字起
一点点的起开,别用力过猛损坏PCB板和PFC软排线,到时可是要赔钱的,本来同行的就收不了几个子,这样要倒贴。

起开后,找一个纸盒子垫在液晶面板下面,大小适中就行,看我图片,垫好后把逻辑板反过来放在纸盒子上,小心分离液晶面
板和背光板,这个分离倒是没费多少功夫,很好分开,把面板放一边备着,拿背光板到旁边继续拆,这样可以防上损伤面板。

把背光板反过来,撬开四周的卡子就可以把背面的铁板拆掉。

取出灯管后发现灯管一头已经烧糊断线,LG屏的通病了,这LG公司也太省了,连反光槽都是塑料的了,以前的老的还是铝的。
把反光槽取出时我拆反光槽那根线时用力过猛,加上是塑料反光槽,啪的断掉了,原来只要把断线接上就行,现在得换灯管了,
前车之鉴啊,大家别学我。取来灯管,给灯管引脚上好锡,处理好烧断的那条线,套上热缩管,焊接好,注意焊点一定要圆润,
不要有毛刺批,要不然会打火,焊好后热缩管套好加热。

全部弄好就反向往回装好,装的时候注意别把灯管弄断了。装好后先不装液晶面板试下灯管是否装好了。

用皮老虎把液晶面板上的灰尘吹掉。本来要求是无尘环境弄的,但为了修显示器弄个无尘间不划算,将就吧。

装液晶面时一定要放平,不然压裂屏就前功尽弃了,放好后反过来看看正面有没有放平,然后才装边框。

往回装好试试,看显示是否正常。

把外壳啥的全部还原,装好试机完全正常,维修结束。

以上是全部维修过程,没什么技术含量,高手勿喷哈。码字修改图片花了一个小时,希望对新手朋友有帮助,这个就不设阅读权限了,有分的加点分。

网友A:
换灯管可是细心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灯管可是细心活。

换过不少灯管,弄坏过屏,有时也是粗心了装不进时用力压进去,结果可想而知,屏裂了。

网友C:
我都是挖洞拆灯管,怕屏幕弄坏了

网友D:
高手,真有才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挖洞拆灯管,怕屏幕弄坏了

挖洞确实省事,不过我没这样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真有才楼主,

虽然换过少灯管,但每次换都是小心翼翼,怕出差错。

网友E:
此时此刻 还清晰的记得想当年老师傅现场教我怎么换灯管的时候 说 注意屏 不能压到下面弄干净 压倒就坏了得赔钱的  然后 他装着装着就压碎了 赔了300多大洋

网友F:
换屏可是个细致活,前些日子旁边修液晶的师傅刚好换灯管,我手欠,试试就把屏角弄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屏可是个细致活,前些日子旁边修液晶的师傅刚好换灯管,我手欠,试试就把屏角弄碎了

,液晶面板很脆弱的。一定要小心。

网友:
耐心 细心 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时此刻 还清晰的记得想当年老师傅现场教我怎么换灯管的时候 说 注意屏 不能压到下面弄干净 压倒就坏了得 ...

这师傅分心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时此刻 还清晰的记得想当年老师傅现场教我怎么换灯管的时候 说 注意屏 不能压到下面弄干净 压倒就坏了得 ...

多多发一些帖子至【原创维修精品】 人气好少的

网友G:
灯管那么细。。要特别小心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挖洞拆灯管,怕屏幕弄坏了

挖洞拆灯管,哪样好操作吗?有没有详细的图解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挖洞拆灯管,哪样好操作吗?有没有详细的图解说明

就是把灯管带线那头塑料剪掉,把灯管抽出来,我觉得不好操作。有些人喜欢快捷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灯管那么细。。要特别小心

笔记本屏的灯管更细,手一抖就碎了。

网友:
挖洞安全,还省得拆屏,弄不好会漏光

网友:
看了师傅换灯管后,我就自学,让我最头疼的是焊好灯管后居然装不上反光槽,还要重新拆开,重新焊。。 次数多了,慢慢就有了技巧了!

网友:
这需要耐心啊  看着就够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挖洞拆灯管,怕屏幕弄坏了

又不是笔记本。。

网友I:
分离屏幕最担心的就是下面的胶水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分离屏幕最担心的就是下面的胶水

有一次碰到过一块里面粘了双面胶的。真的被搞死了。不敢用力,后来用名片一点点刮开的。

网友J:
好久没有换灯管了   LCD时代过去了  原来不知道搞坏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久没有换灯管了   LCD时代过去了  原来不知道搞坏多少

LCD现在还有一定的量,虽然普及LED的了,但我的修到的LED还只是占一小部分。

网友:
细心活   弄碎过屏

网友:
高手啊,我换灯管都是把屏拆来放在一边,再换

网友:
危险性很大,,

网友:
换灯管别心急 目前自己换都没坏过

网友:
以前我也装碎一块屏,还是我掏钱买的,老板啥也没说

网友:
师傅人真好 换灯管都讲这么仔细 赞一个

网友K:
这样的灯管基本上都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的灯管基本上都不换

不换,那咱整?换新屏还是换LED?

网友:
换灯管 风险还是不小的,我很多时候都是 不拆开屏 ,这样风险相对来说小一点。

网友:
一体机就是恶心啊

网友:
昨天换个屏灯管吧屏换坏了

网友:
换灯管是细心的活,大意不得

网友:
能换了LED的就好

网友:
这中是不好换   特别需要耐心

网友:
向楼主写习吧

网友:
以前换过很多次

网友:
很好,很仔细,最怕把屏幕换坏了,每次换都是小心翼翼的

网友:
你们发贴都写的好长呀,真是得.

网友:
换灯管也算太麻烦吧  我感觉还是跑电路麻烦

网友:
换灯管是心细的活,关键是最后装回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屏全部在那个塑料筐里面

网友:
很好的教材。学习了

网友:
跟显示器换灯管就是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楼主好细心,我们一般没有把屏全拆开换的,除非完全铁皮封死的。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不少灯管,弄坏过屏,有时也是粗心了装不进时用力压进去,结果可想而知,屏裂了。

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次搞坏的情况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洞确实省事,不过我没这样搞过。

有些笔记本的屏轴夹得很紧,线放在外面的话不好装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挖洞确实省事,不过我没这样搞过。

挖洞可以减少漏光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L:
挖洞可以减少漏光的风险,

我换的也没漏光,有些漏光的是原来灯管打火导致导光板烧坏了。

网友:
怎么还是床上干戚来了

网友:
我换过很多。没换坏过。

网友:
虽然技术含量一般,但对于楼主的辛苦还是要肯定的

网友:
做维修的基本工

网友:
这水平厉害哦、手工非常棒

网友:
换灯管绝缘做好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