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3PV跑C1

楼主(2015-11-29):
昂达N73PV跑C1,这个是单桥的,换内存无效后测内存供电正常,据说桥是通病,加焊后亮机。

网友A:
这板子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这种N73的单桥都比较容易虚焊 加焊就可以了  加焊不行的换桥了

网友:
楼主说得简单明了!!一下道出此板修复之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是什么芯片组的

容易虚焊应该是NV 的单桥

网友:
是啊,这种单桥的板子的确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过就是不知道加焊好的话稳不稳定

网友:
昂达V星的桥容易虚焊

网友:
原来是桥……

网友:
单桥的板很容易虚焊。主要长时间工作发热太大。。

网友:
加焊的容易返修,我吃过很多次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