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

楼主(2015-11-29):
惠普G4不开机
1>
.不装内存 插上电源待机正常 按开机键电流跳到0.86截止
2》
装内存 插上电源待机正常 按开机键电流跳到0.86截止
求大神

网友:
这是装不装内存都一样吗   主查内存供电和CPU供电

网友:
刷BIOS应该能好

网友:
电脑什么CPU呀?

网友:
待机电流0.03左右但是 待机3V.5V没有

网友:
应该还没到自检内存。

网友:
就是没有过内存吧,查内存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