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620能开机听到开机音,屏幕黑,外接显示器

楼主(2015-11-29):
同事的笔记本,DELL--D620能开机听到开机音,屏幕黑,外接显示器显示mintor going to sleep。
,显示器是惠普的,
问大大神们是显卡坏了么,不然开不了机啊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暗屏

网友:
神机   7200的 显卡 显卡们 建议别修了 除非换芯片 不然修死你 这个芯片出奇的贵!

网友:
暗屏,显卡。逐一排除

网友:
显卡加热试试。好了换吧。不好换屏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拿到专业修笔记本的地方修吧

网友:
显卡通病,3楼正解,这显卡贵的离奇。

网友:
用风枪把显卡吹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