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暗屏

楼主(2015-11-29):
经测试灯管没问题,主板正常有供电19v开启3.3v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一共只有四根线,VIN  ON   ADJ  GND

网友:
我只能呵呵了   这么描述   等待大神帮你解决吧

网友:
描述不详细,只有看看而已,,,,

网友:
第一:先试试高压条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建议楼主说的详细点,什么机器的主板,亮度的信号从哪里发过来,有没有短路什么的,表达清楚点估计问题都已经解决一半了

网友B:
外接灯管试下啊,试了不亮就是高压板的问题。还有查下ADJ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接灯管试下啊,试了不亮就是高压板的问题。还有查下ADJ信号。

外接正常的,adj是那根线高压板就接了三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说的详细点,什么机器的主板,亮度的信号从哪里发过来,有没有短路什么的,表达清楚点估计问题都已 ...

c o m p a q的

网友:
换个屏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正常的,adj是那根线高压板就接了三根线

那就换块高压板试下。

网友:
显卡也有可能

网友:
换个高压试试。

网友:
加个高压板搞定

网友:
手头没有屏替换就想知道是不是高压板怎么测试

网友:
外接高压条OK了,可是现在不知道adj是否正常

网友:
现在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看下亮度调节,和休眠开关!这两个信号!

网友:
最好能找个屏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