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S228D 闪一下就灭维修 程序

楼主(2015-11-29):
通电  闪一下就灭  测LED升压接口电压瞬间又跳变  应该是LED保护了
    好吧  直接改通用的LED灯条和升压板
改好后背光 亮下灭下一直闪  带不起来负载
  好吧 只能把原装的灯条修好了。 。 。
测试有 4组灯珠  有2组不亮  拆下来测试   有4个灯珠损坏  更换后测试OK
  顺便把程序读出来共享下

网友:
李师傅就是叼

网友A:
小耿 好久不说话了

网友B:
灯珠怎么个坏法,短路还是开路?还是就老化?

网友C:
楼主那个免拆屏测试仪不错,多少钱啊

网友D:
我想问测试盒子哪里买的,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测试盒子哪里买的,好不好用

上边有淘宝店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珠怎么个坏法,短路还是开路?还是就老化?

灯珠坏一般都是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亲,加点分呗,不扣你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测试盒子哪里买的,好不好用

好用  ,不用拆开就能确定是不是LED的问题了  也不怕接反烧灯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个免拆屏测试仪不错,多少钱啊

130多。淘宝上直接搜索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0多。淘宝上直接搜索就有

这么贵,我刚买个8块的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耿 好久不说话了

哥哥带我飞

网友:
研究一下,能不能自己做一个啊

网友:
我的也是这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
这样换了么么还能用住吗?

网友:
我以前遇到的这问题是直接改的led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