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940NW PLUS 通病

楼主(2015-11-29):
三星940NW PLUS 这个显示器有几种通病: 灯管、指示灯亮黑屏无显示、按键电压正常不能用、颜色偏偏色(无信号状态红绿蓝显示正常) 、还有就是显示器 字体 有问题(你没看错就是字体)
大部分还都是24c的芯片惹的祸,这种情况 通常需要两个程序一起刷。文底附上:

940NW PLUS---GM5726-LE---25L1005---A81SC(就是24C08)---BOE-HT190WG1-101---LS19HAN/BN41-00816A

940NW PLUS的程序,一共有两个数据一起刷上去就OK了,
1:MCU程序:25L1005
2:数据程序A81SC 用S-24S型号刷C08
我的屏的型号是:BOE-HT190WG1-101  如下: A81SC(就是24C08).zip (182 Bytes, 下载次数: 200)

网友A:
感谢分享通病大家的福利啊

网友B:
我昨天才修了个,但是是电源板问题,DM0565R芯片坏了,但是我只有CM0565r,在【迅维】看了看,说要改电路,但是我改了老半天没成功,我就只有换板了,哎,,,,

网友:
三星程序坏的不少

网友:
楼主挺仔细的

网友:
没遇到过,就是把这显示器的屏弄碎了一块赔了三百多。。。。

网友:
正需要呀!这个显示器在我这好长时间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不过真心不想修显示器,耗时,最重要的是收不了多少钱

网友:
按楼主说的一下搞定!太感谢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奉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才修了个,但是是电源板问题,DM0565R芯片坏了,但是我只有CM0565r,在【迅维】看了看,说要改电路, ...

是啊!有时换板比修板还便宜!

网友:
遇到过,红屏通病

网友:
三星是越做越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通病大家的福利啊

头像好生霸气。

网友C:
红屏的记得好像进工厂模式恢复默认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屏的记得好像进工厂模式恢复默认就好了

这款 怎么进? 贡献出来吧

网友:
谢谢分享,以前遇到这种只刷一个程序没好,结果还是换的板子

网友:
忘了给你说了。我主要生产这台机器

网友D:
请问用的是什么编程器?BIOS的编程器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用的是什么编程器?BIOS的编程器可以不

我用的 usb编程器(gzut)  。BIOS的没试过  你试试

网友:
好东西。真是现在有一群二五子的全是换板。搞得我们维修的没有了市场。

网友E:
这个机器经常修到,,,修好以后很多都会偏红 ,我一般都是进工厂模式调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经常修到,,,修好以后很多都会偏红 ,我一般都是进工厂模式调试好

三星机器都是 电源键+菜单键    进工厂模式?

网友(2015-12-29):
感谢分享,我觉得三星通病确实多

网友F:
你目前 是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目前 是什么故障现象

个别按键无反应,屏幕偏红

网友:
三星程序爱坏

网友:
三星程序最容易坏啊

网友:
谢谢分享,两年才碰到一个刷字库的

网友:
三星的 显示器程序坏的 真心多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真是各种问题啊

网友(2016-02-06):
我修过很多,都是清空24C08就好了

网友G:
麻烦一下楼主,数据芯片和MCU是怎样区分的,各负责什么功能?

网友:
正郁闷呢 尼玛 居然是程序引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麻烦一下楼主,数据芯片和MCU是怎样区分的,各负责什么功能?

个人理解:数据存储器芯片①有关液晶屏的数据控制液晶屏显示图像及各项参数(一般是MCU 和 25开头的芯片)②用户数据(指用户修改保存的颜色、对比度、亮度等等、的相关参数一般是24c 的芯片)

区分就是:数据芯片 一般都是8脚,24、25开头的 。MCU 是中央微控制单元自身含有部分数据和外部存储相配合(驱动板 最大的一个芯片或者脚位最多的一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个人理解:数据存储器芯片①有关液晶屏的数据控制液晶屏显示图像及各项参数(一般是MCU 和 25开头的芯片 ...

你是好人,解答得很详细。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个人理解:数据存储器芯片①有关液晶屏的数据控制液晶屏显示图像及各项参数(一般是MCU 和 25开头的芯片 ...

再请教一下,一个驱动板上,排了三个8脚,其中两个24C,还有一个看不清,这种该刷哪个芯片呢?

网友(2015-11-29):
三星940NW PLUS 这个显示器有几种通病: 灯管、指示灯亮黑屏无显示、按键电压正常不能用、颜色偏偏色(无信号状态红绿蓝显示正常) 、还有就是显示器 字体 有问题(你没看错就是字体)
大部分还都是24c的芯片惹的祸,这种情况 通常需要两个程序一起刷。文底附上:

940NW PLUS---GM5726-LE---25L1005---A81SC(就是24C08)---BOE-HT190WG1-101---LS19HAN/BN41-00816A

940NW PLUS的程序,一共有两个数据一起刷上去就OK了,
1:MCU程序:25L1005
2:数据程序A81SC 用S-24S型号刷C08
我的屏的型号是:BOE-HT190WG1-101  如下: A81SC(就是24C08).zip (182 Bytes, 下载次数: 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