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PU ASP1000RM的PDF

楼主(2015-11-29):
找华硕EPU ASP1000RM,发现都没有这种PDF,意外发现RT8859M的脚位图与ASP1000RM的脚位定义一样,发上PDF,供大家下载研究

网友:
2个IC可以 代换不?????????????

网友:
华硕这个板  cpu供电好难修啊

网友A:
华硕这种没cpu供电得得的好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这种没cpu供电得得的好难啊

是的啊,我也是修不出来,条件都满足,芯片换了,就是不出供电

网友:
EPU ASP1000RM 华硕专用芯片  鼓励发帖分送了

网友:
是的啊,我也是修不出来,条件都满足,芯片换了,就是不出供电

网友(2016-01-03):
这芯片PG何在

网友:
谢了,刚一个华硕的没供电,本来修不出来的,看了你这个,直接按RT8859的通病修,O了。

网友:
怎么没看到PG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