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6400

楼主(2015-11-29):
板号37GU41000-C1
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示掉电。论坛有相同帖子说取下无线网卡就行了,结果我取了以后亮了两次。就没在亮过了。 去掉网卡以后亮了还会掉电。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求大神分享

网友:
查无线网卡的供电控制相关管。

网友:
你看下屏接口,是不是有什么信号和EC那边相通的啊?

网友:
对于这种比较奇怪的故障,你先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