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手机无基带维修一例分析(提高篇)

楼主(2015-11-29):
iPhone手机无基带维修一例分析(提高篇)
前两天学生在市场180元左右买多台4S故障机(整机未拆过),其中一个于姓学员拿出一台机器可以进系统内,但是发现设置-----通用----关于本机-选项下的调制解调器固件后面数字没了,同时IMEI也不见了。于是我便让他拿来当场修给所有学员看,主要是证实给他们所讲的维修思路,电路工作原理,维修具体方法步骤。
1、以下图为例来说明故障机无基带的表现:
无基带的机器在下图中表现为:IMEI项会不存在、调制解调器固件后面的数字也不存在。

2、拿来第一步先用了iTunes(苹果官方刷机软件)刷机,目的是看报错代码;依据报错代码来确定故障的具体范围(此点第三版书内会详细讲解),当刷机到整个进度的3分之2处时跳出错误-1代码,依据经验和原理(服务器刷机验证硬件原理)得知故障出在了基带部分,并且是基带的供电部分。

如上图:在红色箭头所指位置进度停止,并且iTunes显示“未能恢复此iPhone,发生未知错误-1”。

3、拆下主板;此时测量基带电路的供电S1S2S3S4供电全部不输出

4、维修思考:造成此不良的主要原因有这几个方面:
基带开关U1001_RF损坏,导致基带电源的供电不正常所至
基带电源本身损坏导致某一路S电压不输出(刷机时也是-1)。
5、解决方法:
把基带电源供电开关U1001_RF拆下后,直接短接输入和输出脚即可,然后刷机通过,一切OK,成本180再加10元钱翻新,可卖到450左右。如下图黄色标识内为芯片U1001_RF

PCB图的短接位置如下:

上图中短接箭头分别所指的两个焊盘即可。
总结:维修以上这种案例是需要具备对iPhoneiPad系列的刷机验证原理掌握、基带电路的工作原理、时序等。在此给大家稍作阐述,希望大家能通过此篇获得知识

【迅维网唯一官方培训机构:深圳鑫迅维-迅维培训中心】
远程科目:电路基础、主板/显卡、笔记本、液晶显示器、苹果三星IPAD维修
实地科目:手机(苹果三星小米手机&IPAD)、笔记本、主板/显卡、液晶显示器、打印机、硬盘维修和数据恢复
联系电话:0755-61506416
咨询QQ: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981775188   有事您Q我

 会员1361690300鑫豆2024-7-23 14:38

网友:
   简单 明了

     赚了。。确实是赚了   180块搞了一个这么好的尸体

网友:
我来默默的顶你一下

网友A:
基带电源的供电没有吗?

网友:
这么好,能刷机证明没有ID,捡便宜了

网友B:
可以小赚一点啊   不过450  是不是价格太低了些

网友:
高手一出手,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带电源的供电没有吗?

是的,基带电源供电是U1001_RF把电池供电转换给到的,

网友:
楼主真是赚到了,这个生意可以做,很好。

网友:
受教了,维修之路还很漫长啊

网友C:
依据经验和原理(服务器刷机验证硬件原理)得知故障出在了基带部分,并且是基带的供电部分。
没开修之前是如何确定基带电源供电部分的部分还是基带CPU本身坏了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依据经验和原理(服务器刷机验证硬件原理)得知故障出在了基带部分,并且是基带的供电部分。
没开修之前是 ...

3分之2处的停止(刷机进度),基带工作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小赚一点啊   不过450  是不是价格太低了些

是学员买来练手的,直接修好,4S现在也不贵了

网友:
图文并茂 很详细

网友D:
1,如果不是专门针对4S,不是一开始就刷机,应该先测供电,要不然刷机报错后会进恢复模式,此时是测不了供电的,因为在恢复模式下,CPU不会发过来RADIO_ON_L开启基带供电,只有在刷机到基带部份的时候才会开启基带供电。当然4S的可以通过短接RADIO_ON_L测试点到地进行强制开启,但5代以后测试点都在SIM卡槽下面。所以对于无基带的都是先测工作条件再刷机
2,不是错误1或者3分之1位置报错就是基带供电,只能说基带部分没工作…………,后面不说了,一会被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如果不是专门针对4S,不是一开始就刷机,应该先测供电,要不然刷机报错后会进恢复模式,此时是测不了供 ...

林老师也来了,好热闹哈!

网友:
楼主,请问下U1001_RF是MOS开关管吗?通过G极控制产生基带电源的主供电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时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如果不是专门针对4S,不是一开始就刷机,应该先测供电,要不然刷机报错后会进恢复模式,此时是测不了供 ...

投稿火热中,赶紧的多写几个投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投稿火热中,赶紧的多写几个投过来,

有没有奖励的吖?

网友F:
这么小的零件坏了咋安装更换啊,有望视频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小的零件坏了咋安装更换啊,有望视频学习

迅维网有些焊接视频,你搜下

网友:
这个帖子写的真不错,简单明了,向高手学习了

网友:
顶下.  没时间来实地  只能远程了

网友:
太厉害了,膜拜楼主

网友(2016-01-03):
好的太好了   非常好

网友:
U1001_RF 玻璃芯片容易进水腐蚀。

网友G:
在什么地方买的这种损坏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如果不是专门针对4S,不是一开始就刷机,应该先测供电,要不然刷机报错后会进恢复模式,此时是测不了供 ...

苹果4好像是RADIO_ON,4和5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什么地方买的这种损坏机器

在深圳市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