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进来看看,宏碁5750 LA-6901P无1.5v死活不出BOOT

楼主(2015-11-29):
机器:宏碁AS 5750
板号:LA-6901P
故障:触发到0.52A掉电重启再掉电,机器接到手是一修机,上电到掉电是停留了4秒左右,测试除了1.5V和CPU供电其它都出来了,1.5V芯片是51117.测试4和10脚电压5V正常,1脚开启3.3V正常,反馈FB 五脚电阻开路和短路,阻值都正常,唯独14脚BOOT无电压,尝试拉了1.05V(也是51117)的BOOT过来但是芯片输出也是0.9v左右。把电感断开,直接拉1.8V过来是可以开机的,但是内接有背光无显示,外接正常。怀疑是1.5V不对,把1.05V和1.8v的5117做兑换也是一样,芯片每个引脚开路短路都测试过都正常,2个开关管G级阻值也正常,电感输出无短路  就是没有BOOT升压,求高人指点

网友:
补充:机器啦了1.8V后,内屏无显已经换过屏幕了

网友A:
芯片周边电阻电容是不是正常

网友:
滤波电容有换没

网友:
自举升压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下管G极多少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周边电阻电容是不是正常

反馈电阻,升压电容都换过了还不行,补充,强制拉1.05V的升压电压过去,也只输出0.9V电压。能说明管子和小原件没问题吗?

网友:
上下管子的电压都没有,也没有短路,51117已经换过,并且拉了1.05V的BOOT(7v)过来,有输出0.9V但是就是没有到1.5V机器还是掉电

网友:
BST自举升压这个脚一般来说是芯片内部5V转换的,你把BST这边都断开试试

网友B:
将11脚CS外的电阻换大一些的,或者去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11脚CS外的电阻换大一些的,或者去掉试试

检流电阻吗??我试试

网友B:
这是一个输出电流设定电阻,阻值愈低输出功率愈小,电阻出故障率还是挺高的,可以拆了试试。

网友:
看看学习一下

孤单的我、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输出电流设定电阻,阻值愈低输出功率愈小,电阻出故障率还是挺高的,可以拆了试试。

原来是15K,没变,换成20K或者拿开还是老样子

网友B:
芯片条件正常,你多换一两个芯片,有示波器吗?

网友:
不知楼主有无示波器?看瞬间有无驱动波形。检流,反馈,频率设定,是否正常?芯片供电是否波动,如果没有示波器确实有些难度。祝楼主好运。

网友C:
首先吧BOOT脚断开看看还有没有电压!多换几个芯片试试

网友:
学习学习   初来乍到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最后的结果 的确有点复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吧BOOT脚断开看看还有没有电压!多换几个芯片试试

断开自举也是一样的,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开自举也是一样的,没有变化

芯片的其他条件都正常吗?多换几个芯片

网友:
这种小芯片 你查供电 开启 还有第二脚看正常不  如果有示波器就抓上管是否有波形  BOOT的电压是由上管导通后 经过电容 因为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  形成一个增压过程

网友:
这个除了芯片本身问题,外围电路问题,那就是后级电路与芯片之间的某部分问题了!

网友E:
看楼主这问题是有点严重了。。。。暂时想不到怎么解决!上下管子换了吗?公共点正常吗

网友:
不一定就是这个BOOT的问题,可能你的思路钻牛角尖了,让脑袋清醒下再好好查查

网友F:
会不会是后继的问题,用示波器测一下是不是瞬间掉了

网友:
断开电感看看,,,,,

网友G:
PR89的阻值正常吗?

网友:
芯片的外围条件

网友:
断掉电感试下

网友:
后续测试下

网友:
换过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PR89的阻值正常吗?

都正常的,外围基本电阻都测了

网友:
感觉新板子都挺难修的

网友:
换了3个了,涛声依旧

网友:
直接断开这路电感,然后拉1.8V到后级公共点,可以直接开机的,但是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网友:
基本都满足了啊。哎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后继的问题,用示波器测一下是不是瞬间掉了

没电压,示波器根本不起做用,管子G级也都没电压,没有BOOT也不会出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这问题是有点严重了。。。。暂时想不到怎么解决!上下管子换了吗?公共点正常吗

上下管子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条件正常,你多换一两个芯片,有示波器吗?

有示波器也没用哦,BOOT端根本没电压,无法进行自举动作,也无法使上下管工作,唯一能测的貌似只有这些了。。我多换换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