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1开机白屏

楼主(2015-11-29):
THINKPAD E431  开机白屏  ,屏供电正常 EDID CLK 有电压 EDID DATA 有电压  没波波 没法下手呢 。屏线换过  屏换过  刚刚照片的是测试屏  有线条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NM-A043_NM-A044 VILE1 VILE2.pdf

网友:
那叫灰屏吧。屏3.3V供电。显卡

网友:
这个不是白屏哦,集成的要考虑BIOS,桥,和CPU的问题

网友:
屏接口阻值你打了么 还有就是你只测了edid其他条件你测了么 条件正常不

网友:
  那是灰屏好不、。

网友:
3代的CPU?可以换下CPU试试 集显就在CPU里 你可以试试外接正常不

网友:
灰屏   考虑显卡

网友:
可以先换屏试试

网友:
lvjingang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灰屏    评上有线啊  换个屏看看有没有线

网友:
测试3.3V屏供电  你这个是集显 没有独显 要不干下桥试试呗

网友:
集显的话看看BIOS或桥了

网友:
屏有线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先转接一下外置看看

网友A:
修好了没有呢。白屏还是灰屏

网友:
外接如何?屏、屏线换过,没波也只能打打EDID和LVDS阻值,都正常考虑桥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灰屏,说明有屏供电,可看看显卡供电部分了

网友B:
   灰屏    查屏供电3.3V

网友:
灰屏。。  看看数据是南桥来还是显卡过来的。

网友:
昨天我刚修好同样的故障 ,你先把独显供电断开用集显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刷EC的BIOS就OK了

网友:
你看下EDID正常吗?外接呢?显卡那边的问题

网友:
查屏接口供电正常不

网友:
灰屏  显卡   Bios

网友:
EDID是谁发出的??先看看阻值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换桥。显卡

网友:
显卡 cpu pch

网友:
看评论 提升自己

网友:
   首先换个cpu试试。在刷bios。刷bios一定要备份。最后量主板屏接口的信号对地阻值。

网友:
先打下阻值再考虑下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了,外接是好的吗 BIOS pch 之类

外界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灰屏    查屏供电3.3V

电压都正常

网友:
没有找到BIOS  啊

网友:
EDID的波形是在显示的瞬间产生的,你注意到没?

网友D:
外接正常吗 I系列的U都是集成显卡的 可以考虑换个U试试 或者是U到南北桥的数据

网友:
3.3v没有出来吧,

网友:
3.3v供电没有哦,注意一下

网友:
之前有遇到过,屏的电压哦

网友E:
外接显示正常不啊

网友:
看看是是屏接口又问题 还是那个型号 或 供电没有上去

网友:
这种现象屏的问题多

网友F:
屏是原装的不?考虑再换个屏看看显卡

网友:
桥问题可以考虑了

网友:
供电 时钟复位 显卡的工作条件 为什么,没开启屏供电

网友:
仔细查 会有收获

网友:
先测屏供电,再测屏线是不是断了,最后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有呢。白屏还是灰屏

bai屏 还在维修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是原装的不?考虑再换个屏看看显卡

集成显卡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接显示正常不啊

外界 不亮 只有HDMI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正常吗 I系列的U都是集成显卡的 可以考虑换个U试试 或者是U到南北桥的数据

4代U 没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
这种情况考虑下显存,有时候BIOS也会引起

网友:
强调下 是集成 主板   没显存

网友:
这个我修过类似的,一样的机子,有时候白屏有时候花屏灰屏等,是板层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有线

网友:
灰屏 桥的问题哦

网友G:
这个显示信号是由桥输出,干下桥看看

网友:
你这个 是独显先修显卡  集显 换个u试试   当然平和屏线也可能有问题 我就碰到过两个

网友:
屏的其他供电呢,比如码片.....

网友:
好了没有啊

网友:
还没有搞好吗,

网友:
明明是灰屏 你怎么说白屏

网友H:
屏供电有问题,,,,查屏供电,还不好干南桥,还不好是不可能的,,,还不好过来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屏供电有问题,,,,查屏供电,还不好干南桥,还不好是不可能的,,,还不好过来找我

找你  你在哪里

网友:
再次强条   屏线换过

网友:
全新屏也一样   那个是测试屏   原来的屏也是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显示信号是由桥输出,干下桥看看

估计干桥就报废了

网友I:
没搞好  现在一直不敢动桥  求高手出方案

网友J:
楼主看一下屏线接口旁边有没有标号Q2102的一个三极管   换掉它试试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

网友:
外接如何,考虑显卡

网友:
外界 不亮   集成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看一下屏线接口旁边有没有标号Q2102的一个三极管   换掉它试试

Q2102    屏的供电正常 19V  3.3V

网友:
其它排除了的话桥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K:
屏坏了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
直接BGA加焊  ,等结果中  。

网友:
引用 网友K:
屏坏了吧,换一个试试

屏没问题的  正常 测试屏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吧  先换CPU   不行 打对地  在不行 BIOS   南桥

网友:
有遇到过CPU坏的,

网友:
试一下,外接显示器正常不,正常的话,确定在屏供电部分,不亮的话,说明在显卡或主板的其他部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搞好  现在一直不敢动桥  求高手出方案

应该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搞好  现在一直不敢动桥  求高手出方案

多量一下屏接口上的电压

网友:
看上去好像是LVDS信号没有出来

网友:
换个原装屏试一下,有竖线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4代CPU  估计坏的 很少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一下 然后再搞别的

网友:
干了桥  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却信号  打信号对地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