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CM0565R代换DM0565R的方法(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11-29):
昨天一个机器,DM0565r  烧了,  我只有CM0565R,查【迅维】,也看不懂方法,试了也没好!
一,去掉启动电压,那CM0565R怎么工作啊,
,那个5K的电阻到底应该怎么接啊,是一头接6脚,另一头接3脚吗
(在【迅维】只看到用DM0565R代换CM0565R的)

网友:
你有图纸吗?我研究下它的外部元件

网友:
两种不一样啊   你要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