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宏碁小主机AXC100-1 主板型号D1F-AD BIOS

楼主(2015-11-29):
主板型号D1F-AD

网友:
手头有个2.10.1207版本的 D1F-AD 主板,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2016-01-10):
这个官网上应该是有的。LZ的和官网的不一样?
有个型号和这个很像,ASPIRE X1430的。

网友A(2016-02-26):
能用吗,启动后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吗,启动后黑屏。

这是能正常用的 bios

网友(2017-07-26):
小师傅 你这个BIOS支持WIN7吗  我这个是好的 只能安装WIN8 在线等

网友(2017-09-22):
我这有个不能引导 下来刷上试试

网友(2018-08-24):
BIOS芯片才2M,怎么文件是4M ?

网友B:
找个4m的芯片换上还是原故障,亮机没图像

网友(2018-12-19):
引用 网友B:
找个4m的芯片换上还是原故障,亮机没图像

哥们 亮机没图像这个机器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