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8e001外星人开机报警

楼主(2015-11-29):
p18e001外星人开机报警滴滴滴不停,电流2.3 掉2.0。。。。

网友:
到底是几声报警啊?

网友:
你给的信息有点少哦   插拔内存试试吧

网友:
能具体说下几声吗,还有就是屏幕会显示吗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搞定了吗,我的一台P01E电流到了2.7多不显。

网友:
表示外星人比苹果见的还少,只能帮你顶下帖子

网友:
显卡故障可能大为话说这些机散热牛B的很

网友:
具体几声报警呢?

网友:
几声报警的

网友:
外星人显卡问题多,拨插显卡板试试

网友:
内存和键盘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坏的比较多,拔 内存不报警,插内存报警的话一般就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