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进水机修复

楼主(2015-11-29):
英特尔独显,板号LA-4103P 开机不过CPU电流0.3,拆机,原来受潮了,CPU供电芯片附近全是霉,取下CPU供电芯片,引脚也有断线,好吧,补,焊好后还是一样,直接把芯片换了,好了,电压出来了,上电1.0又掉到0.8,过三秒钟直接掉回待机,然后又自动触发,再跳变一次到0.8电流不动了,过五秒后大小写灯一直的闪,不再掉电,测各电压都正常,插不插内存都一样,这就怪了,刷个BIOS吧,结果一样,好吧,一个个的测信号吧,测南桥发出的复位正常3.3V,再测CPU复位1.05没得,测工作条件全部满足,一下子陷入了僵局,都不知道如何下手了,去,丢了边,还好几台笔记本要修呢,别的笔记本都修好了,又把板子捡起来,再测,难道是我的CPU供电芯片有问题?再换一个,再量下我补的断线,都通了,再上电,问题一样?NND,找个CPU换了试下,嘿嘿.电流跳起来了,上屏亮机了?英特尔的CPU,经常我都不怀疑它坏的,没想到这次被我碰上了,害我纠结了几天,原来进水后供电芯片烧,把CPU也烧了.有时吧,一定不能被经验给冲昏了头,认为以前的T系列的CPU不会坏,结果把自己纠结进去了.贴子发完我再发发劳骚,为了这个机子,我下了几个BIOS刷,把下载分刷完了,然后没分下了,咋办呢,回了几个贴子,怪我没有灌水的经验,专挑人家发的BIOS资料回贴,被月饼老师给揪住了,扣了我二十分的下载分呀,本来都没得下载分了,一下子变成-15了,哎,我当时呀那个心情,只能规规矩矩的发贴赚分吧.

网友A:
给你加分了     英特尔的U到I系列坏的更多

网友:
要是上点图就更好了

网友:
规规矩矩发帖就对了,加分给你下载。

网友:
高点图  字体调调 还有段开 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加分了     英特尔的U到I系列坏的更多

不用谢。。。。我是看了你的头像才加分的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芯片进水,导致19v直接过去把cpu烧了

网友B:
英特尔的U到I系列坏的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英特尔的U到I系列坏的更多

兄弟,你复制人家的灌水也不能复制个语气不通顺的吧,不通顺都一样?也太明显了吧

网友:
楼主真厉害  领我们值得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