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2v变14v,5v变8v,通用解决办法

楼主(2015-11-29):
     华硕主板开机报错。进系统自动重启,进bios显示12V超过,为14V----16V,5V为6V-8V 设置bios的Monitor选项的Anti Surge Support为Disabled,保存重启就能正常进系统,这样的话,如果bios恢复默认或者扣掉电池,就会还是无法正常使用了。
        个人理解,bios电压检测是一个安全性的检测,所以就算关闭不影响正常使用的,就像bios的风扇检测一样,难道用水冷,主板检测不到风扇,主板就不能工作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所以,我的维修思路是这样的,首先,用编程器读取bios文件,保存为bin文件,然后用软件修改Anti Surge Support选项默认为Disabled,然后保存bios,再刷到bios芯片里,这样的话,就算bios恢复默认,或者扣电池都不影响的。成功案例请看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1196-1-1.html      下面我把修改方法发上来,希望能帮到各位。

1.读取保存bios,这个不用我说了,大家做维修的都懂。
2,用软件打开保存的bios文件

这就是软件了。打开它,找到bios的bin文件,

打开之后找到这个选项

然后修改Anti Surge Support选项的优化栏为Disabled。显示栏的Yes为No。

修改完成是这样子的,请自己对照修改

这样就修改完成了,点击右上角的X然后点是,就保存了,就可以用编程器刷下去了。

我把工具发上来,大家给点分吧 发帖不容易啊

网友A:
高手  虽然有点读不懂  但是还是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  虽然有点读不懂  但是还是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这不很简单的道理吗。怎么看不懂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不很简单的道理吗。怎么看不懂了呢

我是说  你这个是 BIOS 是读错了数据?  还是本身 那些供电就不正常  万用表测也不正常 ?改BIOS后 就测就正常了? 然后进BIOS  显示也正常了 是吗

网友:
看起来有点高深  ···要慢慢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  你这个是 BIOS 是读错了数据?  还是本身 那些供电就不正常  万用表测也不正常 ?改BIOS后 就测 ...

看这里,解决你的疑问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1196-1-1.html

网友C:
直接找电压检测分压电阻不是更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找电压检测分压电阻不是更省事

没有图纸和IO的PDF 找不到

网友:
杰哥,好样的。像这种帖子以后多发些 给你加分

网友:
直接说修改BIOS,呵呵

网友:
还是换电阻好些  我的华硕主板就是12V就变成了17V 关掉以后很不稳定   用着用着就死机了

网友D:
不错 的工具
就是截图传图不太熟。建议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3687-1-1.html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个方法对付这问题是最好的!!

网友E:
这个在EC  边上有几个分压电阻  调下  就可以了  我自己用这个板子 就是网吧  的经常  5V   提示5.8  -6.2   高了有时候就自动重启  或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在EC  边上有几个分压电阻  调下  就可以了  我自己用这个板子 就是网吧  的经常  5V   提示5.8  -6.2  ...

恩 下次在碰到试下 谢谢

网友:
是手动修改BIOS的 Anti Surge Support为Disabled。 确保缺省设置Anti Surge Support检测电压偏高保护性关机是吧。加分

网友F:
感谢分享,这真是个好办法,如果不烧机器只是提示的前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这真是个好办法,如果不烧机器只是提示的前提下

下次你碰到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 的工具
就是截图传图不太熟。建议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3687-1-1.html

饼哥 怎么发的图片怎么没了

网友:
图片没了 补上

网友:
·要慢慢研究研究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G:
上次给客户在CMOS里关闭监控检测,但是经常出现掉电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上次给客户在CMOS里关闭监控检测,但是经常出现掉电的情况

你是关闭 而我是直接去到这一项 相对于没有这项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是关闭 而我是直接去到这一项 相对于没有这项

但是掉电重启的情况还是可能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但是掉电重启的情况还是可能有吧

我测试了 是不会

网友:
不错……这个可以有

网友:
这个主板应该还是有隐患的吧

网友H:
直接换排阻是最简单快捷的   但是楼主的标新立异的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另一蹊径   深深膜拜并赞一个.虽然个人不建议这样解决电压报错这故障  估计不稳定。但是举一反三  比如:有些客户主板只能安装XP  担心掉电问题 修改默认BIOS  SATA默认模式为IDE     又或者:主机有独立声卡 BIOS中修改成默认关闭声卡  等等   用这个方法很好滴

网友:
大难了,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找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换排阻是最简单快捷的   但是楼主的标新立异的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另一蹊径   深深膜拜并赞一个.虽然个人 ...

杨师傅 正解!! 还是找到病根是最好的办法,修改BIOS越过故障 虽说是能用 但总感觉是掩耳盗铃的意思!

网友(2016-01-31):
关闭检测应该不稳定,还是找分压电阻更换好吧。

网友(2016-03-30):
楼主的思路比较新颖

网友:
下次碰到可以试下

网友(2016-04-30):
居然还有这种方法啊

网友:
顶一下,赚积分!

网友:
打开压缩包后有两个可执行文件和一个TXT文档它们分别做什么用的,电脑管家报“已清除受感染的文件”,怎么有病毒?这两个文件用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