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一体机BGA的过程!

楼主(2015-11-29):
型号:DELL studio one 1909
板号:DMCP7AM01
故障:一声持续的尖叫不显
    老客户拿来一台DELL ONE/1909故障现象为尖叫不显,第一感觉就是内存的问题,三下五除二拆机,插一根内存亮了。以为捡了个大
便宜,当两条一起使用,故障还原。反复测试发现下面的白色内存槽无法使用!用烙铁加焊无果,确定不是内存槽的问题,最后把问题锁定在桥上。

靠!三桥合一的GF9300J-I-B2,这种桥BGA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懒的动了,让客户换板吧!去老马的网站上查了查,嘿!居然没有此板子,打电话问中关村卖芯片的也没有此芯片。
硬着头皮又去老马的网站上查了查这个芯片倒是有,定了一个第二天到了,一看GF9300J-I-B3。这卖芯片的不会在故意害我吗?这不
注意打上去了不就瞎了。又让她们重新发了一个第三天到货了。
进入主题:一体机的板层比较厚,上BGA温度图示

桥是拔下来了,用这个温度居然把拆桥打鼓包了,下图为拆下来的桥

用烙铁把焊盘托平,处理干净

这次第四段上口的温度不敢在280了,调到265

当第四段时间持续到80秒左右的时候发现化了,停止!

冷却之后装机测试加电不显,反复测试无果。难道这是完蛋的节奏,是不是要白白搭一个桥了。

仔细观察了桥BGA做的很好。相当的郁闷,临近下班了,只能仍给明天了。

第四天在重新BGA加焊一遍,把第四段得时间持续到了120秒停止,加电测试DELL logo欢快的蹦出来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觉得给力就支持一下吧!

网友:
感觉和笔记本差不多,温度把握好就可以了

网友:
技术很好,会用BGA就是好

网友:
这个桥台垃圾,有个苹果就是这个换坏的

网友:
挺少修到这一体机

网友:
nv的单桥板超垃圾没办法要么直接挂了要么虚焊

网友:
攒一个   这种合一的桥坏的很多  苹果1278老款很多坏的就是这个

网友:
学习学习    初来乍到

网友:
就是温度没掌控好 楼主你不用镊子去轻轻碰芯片吗?

网友A:
你都没分别 测两个内存槽对地阻值就先加焊内存槽?

网友:
太仓促了吧,测测再干桥啊,

网友:
楼主。如何判断出来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给楼主一个大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分别 测两个内存槽对地阻值就先加焊内存槽?

这都是经验,内存槽好焊,延边走一遍就好了。其中有一个槽是好的,如果排除了槽的问题,那肯定就是桥的问题,修机子就得利索点。

网友B:
豆腐渣工程还是?200多度桥就能鼓包,我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豆腐渣工程还是?200多度桥就能鼓包,我笑了

看贴了吗?下口310度,上280度。

网友:
我觉得,你第二天来的时候不用加焊估计也会亮,前提是只要昨天焊好了!

网友:
这种芯片250锡融化不了吗?

网友:
R是什么   T是时间吗

网友:
双温区表示下部只有180.。。。

网友C:
260多度,吹2分钟不担心芯片爆锡吗,我用笔记本料板练245度30秒不到就爆锡了,搞得这两天都不敢做BG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60多度,吹2分钟不担心芯片爆锡吗,我用笔记本料板练245度30秒不到就爆锡了,搞得这两天都不敢做BGA了

每个bag的温度都不一样,你的温度可能偏高吧

网友:
怎么你把温度开那么高 我的无铅最多245

网友:
这个桥这么不耐整?居然爆桥!

网友:
为什么不加焊试试  不管再换啊

网友:
你这温度还真是虚高啊?

网友:
真是神人温度那么高,差不多就可以了吧

网友:
温度这么高呀!

网友:
楼主这个是BGA没有做好呀

网友:
这个桥还没遇到过,下次遇到有经验了。

网友:
楼主应该是老手了 经验多

网友:
胆大心细!楼主的技术真的佩服佩服!

网友:
芯片有木有预热过呢 嘎嘎 新的芯片上BGA最好上面叠一个小一点的芯片

网友:
最近修一下B305的,还在修,参考一下

网友:
这种芯片做好了也很容易返修,一体机的板子太厚了,柔韧性不够好。

网友:
看来第一遍BGA没成功啊!

网友(2016-01-02):
做的不错,第2次终于好了,我以为挂了。